变频器寿命是多少?

楼主(2005-01-15):
各位: 低压变频器平均寿命多少年?中压高压的呢?

楼主:
怎吗没人回呀?好多人不是“老手”,“前辈”,“精英”,“经验丰富”,“业绩满堂”吗?????这样的问题没人敢回答!!!!!!! 不是网上吵闹、批评、贬损都有两下子吗? 原来在吹牛呀?有本事回答我!

网友A:
我用西门子变频等你死了都没坏,要是你用变频,或许明天它就死了……

网友B:
一般设计寿命为十年,用久了是你赚了。但很多变频器都用不到,主要是元件的寿命问题。例如电容的寿命有的几万小时,有的可能不到。

楼主:
TO:青春一枝花: 谢谢您! TO :切: 按人的寿命60岁计算,我还要活30年,你敢保证西门子的变频器在以后的30年不坏??????怪不得如今牛少了,都让你吹死了!!!! 你是个做洋货的汉奸吧?对那个牌子如此吹捧?????

网友C:
主要是工作环境和品牌的问题,一般来说十年八载都问题不大,但也有的由于元器件老化而损坏,甚至有的主回路的开关管或可控硅的正常使用寿命都达不到十年。如果工作环境较好,再适当的维护一下,工作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低压的使用寿命与中、高压相比会长一些。

网友D:
寿命最短的是风扇。 一般连续运转就5-8年。就得更换风扇,下来是电容。其他的元件寿命用的好的话十年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环境的温度)。

网友E(2007-12-12):
电容和风扇说明书上是5-8年,实际不一定.其余部件看是否受潮腐蚀,只要周围环境很好,十几年没问题,和电机寿命相当.

网友F:
和环境和使用的频率有关系,保养也很关键啊!

网友G:
好多因素决定了变频器的寿命,不是谁能说得清的!问这种问题。。。。。。

网友H:
用的好的7年左右都不坏, 和环境和使用保养都有关啊!

网友:
人都受环境影响 变频器同样如此

网友I:
我见过用的最长的是13年

网友J:
感觉现在的机器不如以前的耐用.

网友K:
使用环境非常重要
包括电网质量、通风散热、粉尘等等

网友L:
竟然还有人发这样的帖子啊!!
寿命是个未知数。。看你怎么用了,看你怎么控制了。。
环境,温度,湿度,负载,干扰,电压波动,保养,人围的经常调整参数。这些都会影响到变频器使用寿命。。。
一个用显示面板控制的,和一个用端子和PLC控制的也不一样。
用面板控制的,没启动一次就要接触一下面板。不到2年显示面板都给你按烂了。
还有保养的好不好了,并不是买了装上就不管了,用2年后。正常的不管是风扇坏不坏都要求更换全新风扇的。影响寿命的因素太多了。这个没有固定的寿命。
今天把变频器放到这里用,明天则拆了换另一个地方用,负载也不同的话, 还有人为的装错线的因素。谁都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说不定电压一波动就炸模块了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