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电机的选用

楼主(2005-01-15):
各位高手,小弟我近日遇到点问题,请不吝赐教。 老板要我找一个微电机,要求低转速(10转/分钟以内),双轴伸,精度高,噪声低(因为要用在测量仪器上)。可是我老找不到。 请问各位,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的网站,或者是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A:
随便找个做伺服的不就可以吗? 有特殊要求的话可以在找国内的伺服厂商,很多的。譬如北京和利时电机、珠海运控都可以

网友B: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电机要多大扭矩、精度要多高、具体指标有没有?

网友C:
老兄,你还是选择力矩电机吧

网友D:
我司有双轴的电机

网友E:
我们多摩川有合用的双出轴步进电机,你可以到我们网站看看,WWW。CONTMP。COM,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F:
可以选用瑞士maxon微型直流侍服电机+减速箱,价格会相对贵一点,但这可是用在美国登陆火星车上用的电机,精度就不用我在做宣传了,详情请见www.maxonmotor.com.cn,如果能够接受其价格,需要进一步帮助选型的话,再与网站上的电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