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谁用过EMERSON 公司的HART!!!

楼主(2005-01-15):
知道他的用处?大家好! 小弟遇到急事求救! 大家有谁用过375 field communicator 就是EMERSON 公司的HART 有谁知道他的一些具体用处 ? 非常感谢!想和你保持联系!

网友A:
就是以前的ROSEMOUNT的HART手操器,ROSEMOUNT被EMERSON收购后就成了EMERSON的了,它的用处就是可以在现场直接挂接在支持HART协议的仪表的端子上进行组态(如TAG NO.,量程,输出形式等等)和检测仪表问题(如仪表自检,实测压力等),模拟输出(可以自己给中控一个强制信号用来检测回路等),建议你可以查找一些关于HART协议的一些论文来看看,了解一下。HART协议是一个国际默认的仪表标准协议,有ROSEMOUNT发起,据我了解,有多家公司生产HART手操器,但是最重要的芯片都是ROSEMOUNT制造,认证的。有问题可以继续联系。

网友B:
TO老头子1:你的解释很精彩,也很到位。我补充一句,就是ROSEMOUNT375同时支持FF协议,但是就目前来看,国内极少用到不知对否?希望和你交流。

网友C:
刚从现场调试回来.375比原来的275更好用,现在的375不仅仅是可以调EMERSON自己的表,只要是带HART通讯协议的表都可以调,象KROHNE ABB SIEMENS 等知名仪表公司的都可以调.同是象楼上的朋友说的支持FF总线.现场一般用的较多的功能就是修改表的量程,零点矫正及迁移.举个例子譬如说EMERSON的248温度变送器,原来订的量程是0-200度,输入分度号是PT100的,可现场实际需要0-800度,就可以通过375对248进行量程和输入分度号的修改.很需要和工控界的朋友进行交流miaojingbo@126.com望工控界的前辈能给于多多的指导。

网友D:
基本上很多仪表厂家都支持HART通信,使用很方便(只要懂点英文就行 275 已经被375取代)

网友E(2005-03-27):
记住有的时候polling要从0开始

网友F:
‘现场实际需要0-800度’就不光是更改输入分度号,因为这时候用 PT100 已经不合适了,应该用 K 分度或者 E 分度的热电偶。

网友G:
375的用处比275的广,实际不用250的电阻。不光是爱普生的在主菜单有很多的厂家的都能有375HATE通讯

网友H:
使用该通讯器可设置具有HART功能的各类仪表。

网友I:
都是手操器(即对智能仪表的读写器)至于HART375是基于WINDOWS CE开发的新一带的手操器,使过去HART275、HART275的升级版本具有友好界面,驱动随意安装和卸载等功能。同时HART375不仅支持HART通讯协议,而且支持FF总线。 实际需要0-800度 可以通过375对248进行量程和输入分度号的修改 ,但是PT100工作在500度以上时 PT100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所以不推荐使用。有事可以在共同探讨 8031551@sina.com

网友J(2005-11-03):
375是支持HART通讯和支持FF通讯及组态的可触屏的手抄器,很好用是取代275的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FF仪表的应用給了375"大施拳脚"的机会,是个不错的产品

网友K:
ROSEMOUNT 现在一些高级智能仪表支持 hart ff 和 modbus(rs485)

网友L(2006-03-04):
我一直在用,还可以吧!375的!

网友M:
应用中:
1.对现场仪表传送来的信号测量对象\量程\单位\名称设置和确认.
2.对控制器模拟信号模拟发送确认.如4~20毫安模拟\量程
3.注意接线方式:2线制\4线制.特别是电源方式.
4.其他测量确认.

网友N:
375 HART 运行速度太慢了, 光开机就要几十秒

网友O:
to 与时惧进:
HART 在哪运行都慢,HART通讯的速度决定的,你以为是USB2.0呀!

网友P(2006-04-13):
再慢也比叭叭的跑到现场表跟前摁表头强,

网友Q:
还是275好用

网友R(2006-05-14):
还是EMERSON的AMS比较好用,它比HART 275和375要好用,这三样我都用过啦,AMS是用电脑操作的,比较直观。

网友S:
我觉得RS485通讯比HART 275和375要好用,相应速度也要快啊!

网友T(2006-08-10):
我的HART通讯器在使用时出现一个警告后就死机了,不能关机,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了,请哪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U:
375很好用,现场调试具有HART通信协议的表很方便,而且对调试fisher阀门也很有帮助,它具有自动调试功能。

网友V(2006-10-11):
死机的话,就把电池板拿下来,再重新装上就可以了.
HART通讯器必须退到原始画面才可以关电源.否则容易死机!

网友W(2006-12-11):
北京东方星原公司
:通用型HART转232 485 模块

网友X(2007-01-11):
抱歉,不知道这样是否不太好,但是确实遇到了困难
我处于学习HART的过程中,而且是个外行,遇到一句话Connect a HART communicator to a loop across a loop resistor or at the power/signal terminals on the transmitters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Y:
To Wenwen1226: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把通讯器连到回路里或接在变送器的信号端子上, 但回路电阻必须在250~600欧之间.

网友Z(2007-02-19):
我使用HART 375 一直很顺利,但上星期我们购买了几台EJA530A,与HART 375 通讯不上,先是显示找不到设备,试了几次又显示“Device description not installed…the Device description for manufaturter 0x27 model 0x04 dev rev 2 is not installed on the system card…see programming utility for details on Device descriptionupdates… do you wish to proceed in forward compatibility mode?”我以前校验EJA530A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否需要升级375,如何升级?

网友AA:
我是改行搞仪表的,原来每次看到仪表高手拿着375写量
程神秘得很,我借了个375,1个中午就搞会了,再也没
有神秘感了

网友AB:
如果你有什么不会的,可以给我留言,我会给提供一些帮助,校个零点,改个量程,位号,进行回路测试,这些都比较简单.

网友Y:
To 苏冬艳, 你要好好查查你的EJA是HART还是BRAIN协议的, 因为YOKOGAWA有两种协议, 但BRAIN协议在国内也比较流行. 375只能和HART协议的仪表通讯.

网友Z:
我订货时特意指定要HART协议的,型号为EJA530A-EBS....(后面的记不住了,B就是表示HART协议的),YOKOGAWA公司应该很清楚.请问各位同行,除了向YOKOGAWA公司查问,还有别的方法检查仪表的通讯协议吗?

网友AC:
也有可能是通讯器的软件版本太低了,可寄到厂家升级软件

网友AC:
我使用HART 375 一直很顺利,但上星期我们购买了几台EJA530A,与HART 375 通讯不上,先是显示找不到设备,试了几次又显示“Device description not installed…the Device description for manufaturter 0x27 model 0x04 dev rev 2 is not installed on the system card…see programming utility for details on Device descriptionupdates… do you wish to proceed in forward compatibility mode?”我以前校验EJA530A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否需要升级375,如何升级?

这种现象有时还是可以正常通讯的,我也碰到过如上显示,只是通讯器中该设备描述没有,如果继续下去进行操作,还是可以的

网友AD:
只用过275!

网友AE:
我用过375 功能挺强大的 就是太大了 不好带 不如用掌上电脑方便HP的

网友AF(2007-04-26):
如果只是用来调hart协议的表的话用275就可以.375要贵的多,不过可以调fieldbus

网友AG:
哪位高手能给我将一下HART375与FF变送器通讯中间需要什么模块?什么型号?变送器的电源不是中控提供的,而是我用24V电源提供的.提前谢谢了.

网友AH:
375本身可以支持FF,但买之前必须说明,加钱的。
我感觉375不好,用了WINDOWS CE,很容易死机,几率比较高,但是由于支持SD卡,可以扩充,因此不像275内存库容易满,另一个方面就是如果认识人,扩充数据库不要钱(哈哈)。

网友W(2007-06-20):
北京东方星原公司提供HART-232/485/TCP/IP转换模块 64811087
13901066710 eastxy@eastxy.com有详细介绍.

网友AI(2007-08-17):
各位大侠,ROSEMOUNT VORTEX 8800C流量计显示不准,显示50KG/H,但实际上流量有1600KG/H,如何在HART275上设置.没看到有0点校准呀,
如何将一个变送器的设置下载到HART上,再通过HART下载到另一个相同的变送器中呢.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J(2007-10-25):
求助FSK physical Layer test specification 的中文版!11多谢了

网友AK(2007-12-14):
求救:现在,我们HART协议的变送器要求用笔记本电脑来调试,不知道我现在在笔记本装啥软件可以调试,外加什么硬件。

QQ:435001043

网友AH:
楼上的,可以买个HART MODEM,转成485的,然后软件的话几个大公司都有。

375可以自己升级,EMERSON主页上找找。

YOKOGAWA的E代码是HART协议,B是BRAIN。EJA的确有时候E了但是275/375都找不到,不是版本的问题。

8800C显示量程不对,应该改20MA的值啊。至于同样设置,375可以保存的。

网友AH:
江苏华宏: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10 20:01:00
    我的HART通讯器在使用时出现一个警告后就死机了,不能关机,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了,请哪位前辈帮帮忙

这个是375的常见问题,不能关机,只能硬关机。具体哪个按键好久不操作,忘记了。375的确有些小毛病的。

网友AL:
375的速度比较慢

还有FF是需要买license的,否则就不能用FF
接口上有选择的,别弄错了

再则,可以去看看有没有新的OS可以刷

网友AH:
楼上的,光刷是没有的,375要FF必须买的时候说清楚。

网友AM:
我有Hart协议仪表与计算机相连的软件和硬件,有需求者请与我联系!质优价廉! 即使不是我老客户,如遇问题,可帮您共同处理解决!欢迎来邮来电!! zdm915@126.com 13905232915

网友AN(2008-04-14):
学习了!请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AO(2008-06-01):
我需要'BM102'中文说明书

网友AP(2008-11-18):
哪位大师知道用375修改变送器的零点步骤

网友AQ(2009-01-08):
学习了,学习了

现场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AR(2009-08-04):
我司是做全球四大公司的总代理,目前像DHL,TNT都有很厉害的折扣,而且时间和网络是和总部一样的,如有需要,敬请致电:13524070237(小韩)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AS:
EJA530A是否BRAIN协议?
375比275编程器的功能多,可连接的仪表类型多。软件还可以升级。

网友AT(2010-05-24):
Hart Modem 必须向Emson买吗?

网友AU(2019-07-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