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救命!关于MB+网络的调试

楼主(2005-01-16):
各位大虾,我在一个电站搞监控系统,由于设计院当初设计的我厂的监控系统现场总线为Modbus plus(MB+)网,我们的设备为LCU是施耐德的QUANTUM PLC,下面的也是施耐德的Premier PLC,由于本人从来没学过关于MB+的东西,因此,不知MB+网的组网在硬件和软件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如何接线,同一个网上可以挂多少个站,总的距离是多长?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标准网段,结点数32个,距离不超过400几十米, 加中继,可接点数可达64,距离为1700-1800米. 再长的距离及结点数要加网桥了

网友B(2005-04-19):
在昆腾plc中,用其中的peer cop实现通讯,或者用其中的mstr_mbp模块实现通讯。具体的使用要看帮助了,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