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讯

楼主(2005-01-16):
原因:调试上位机与仪表通讯,只能接收下位机数据,而不能发送数据! 使用串口通讯程序,原以为是仪表故障,后与另一PC机通讯,依然是只能收不能发,故怀疑是上位机串口坏,请示一些大虾后,说可能是上下位机机器频率问题,哪位大虾能将您见过类似的问题并解决方案告知小弟! 以前我倒见过pc机与plc通讯同类问题,后在程序中增加延时得以解决,原因是上位机频率太高!那时出现的时不稳定问题,而这次根本不能接收!

网友A:
把串口的2,3脚短接,试试能否自收自发.

网友B:
你的问题还不是很详细,建议几点: 1、没有发送命令,怎么来的接受数据?说明仪表就是自动上送数据的方式,所以不需要发送数据 2、发送的格式对不对? 3、串口调试工具有没有问题? 4、串口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注意:   1、win XP在调试串口时,有时出现一些无法理解的现象,是因为XP采用的驱动方式不同;(我碰到过)   2、采用的通讯协议是否一致,如是否有校验位等;   可以把问题描述得更详细些,可发到 gs@autopid.com. 共同控讨。

楼主:
谢谢各位,经仔细分析查看,是我的工控机主板串口芯片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