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急问:can总线中数据贞与远程贞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1-16):
最近在做一个can总线的项目,要自定义协议。一般协议里边都要有一位(RTR),数据贞和远程贞标识位,O表示数据贞,1表示远程贞。看了协议里面有关这两种贞的定义,但还是不是很明白。既然远程贞和数据贞具有同一标识符,那要远程贞干什么呀。按照优先级,数据贞优先级高呀。 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3X!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亚

网友A:
远程贞是请求数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