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多段速控制求教

楼主(2005-01-16):
在用FX2NPLC对变频器进行多段速度选择切换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小弟头一次使用,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没有什么具体的细节,考虑到上升下降时间参数设置,就没什么了 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都无所谓,反正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