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给定线的问题?

楼主(2005-01-16):
1。变频器用外部模拟量信号给定时(4-20ma),在基本频率给定线(0HZ对应4ma,50HZ对应20ma)的情况下,如果给定信号为20%时,那么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为10HZ。 2。如果变频器采用PID控制,这种情况下频率给定线不起作用。如果给定信号为20%,实际上是要求变频器在反馈信号为量程的20%的情况下运行。实际运行频率不一定在10HZ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A:
第一个实用在开环的V/F控制,线性。也实用线性的闭环,特性曲线硬。 第二个是动态闭环,非线性。 使用情况不一样。

网友B(2008-09-06):
我在用台达VFD-M变频器做PID学习时,通过PLC串口通讯给定变频器PID目标值(比如往变频器的P125写入30HZ,P115设定为4,目标值由设定地址给定,即30HZ,其他设置为0-10V电压负反馈),因为手上没有反馈用的变送器,故直接给AVI端子和10v端子短接,为何启动后频率一直保持30HZ,而不是一个动态的数值呢,迷惑中,期待答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