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FX0N)PID程序怎么编写(不是FX2N的PID功能指令)

楼主(2005-01-16):
求教各位高手:哪位有三菱FXON系列PLC的PID控制程序给小弟参考一下.EMAIL:SONGSHENGTECH@21CN.COM

网友A(2006-11-18):
FX0N的PLC那里有PID控制程序哦,你试一下在程序里面能写得进PID这个指令吗。 好像最少也要FX1N才有PID指令。
如果你说的是FX0N系列的模块还差不多。

网友B(2011-05-11):
我也有这个问题,PLC低端,用基本指令编写PID程序,望高手指点!邮箱490044125@qq.com

网友C(2011-09-20):
FX0N的没有PID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