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不支持scada的ifix如何显示现场数据

楼主(2005-01-16):
我做了一个project,复制在两个不同版本的ifix3.5里,一台机器支持scada,作为scada服务器,另一台不支持scada,因此无法从plc取数据,我想让它从scada服务器上取数据,改怎么配置?请大侠指教

网友:
配置ifix 3.5的内部OPC数据库 为DCOM服务器,来实现客户端对服务端的访问.

网友A:
用以太网,看说明书

网友B:
比如你的SCADA节点名叫FIX1,本机的画面数据点连点为:SYSTEM32.FIX1.TAGNAME.F_CV 另一台不支持SCADA的画面(其实就是iClient)的数据连点也为: SYSTEM32.FIX1.TAGNAME.F_CV 做这些之前你需要在scu里配置网络连接,去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