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惑:关于PLC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05-01-16):
请教各位高手PLC是如何与触摸屏通信的呢?关于这方面的编程指令是什么啊?不太明白触摸屏发出指令PLC如何执行呢?能否给个编程实例啊?

网友A:
把地址对上就行,陈

网友B:
多数触摸屏与PLC都提供RS232接口,可以用RS232接口,根据触摸屏提供的通讯协议,在PLC中编程即可,如双方的软件协议一致,可直接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