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惑:关于PLC与触摸屏的编程

楼主(2005-01-16):
请教各位高手PLC是如何与触摸屏通信的呢?关于这方面的编程指令是什么啊?不太明白触摸屏发出指令PLC如何执行呢?能否给个编程实例啊?

网友A:
关于PLC与触摸屏的通信,你不用考虑。触摸屏厂家给提供,你只要把触摸屏和PLC的程序编好就行了。

网友B:
一般的触摸屏都能支持主流PLC.他们之间的通讯格式出厂时就做好的. 两者过相应的电缆连接后即行. ------------- 比如你的PLC这样编程: -!X0!-------(Y0) 然后进入屏的编程软件选择相应的PLC种类.屏上画一个灯,在这个灯上点鼠标右键,设置PLC的Y0通时灯亮,Y0不通时灯灭. ------------------------------------------------- 然后你运行PLC,X0通时触摸屏的灯自然亮. 当然这是最普通的,触摸屏一般还有很多复杂的功能.

网友C:
hehe 触摸屏终端不是很难,学了2天就做出了动动了,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D:
谁知道有关触摸屏方面的书籍,请提供信息,谢谢 chenqiang36@hotmail.com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只要把触摸屏和PLC的程序编好就行了。"请问触摸屏与PLC的程序是如何对应的,能否给个实际的例子呢?

网友E:
把触摸屏上组件属性的地址和PLC的设置一样就好

网友A:
触摸屏和PLC的型号太多了,你想要用那一种?

网友B:
建议找本触摸屏的编程手册参考下就OK了.

网友F:
比如说:在触摸屏的编程界面中做了一个按钮,通过设置这个按钮的属性(有多种功能可选),就可以与PLC里的I/O点,对应,编辑好之后,下载到触摸屏里,然后把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连接上,操作这个按钮,就能实现你编辑时的功能了

网友G(2006-01-17):
参考一下有关的说明书就会明白

网友H:
说真的,我也是个初学啊,不过我在网上看了2天,我经过我2天的实践,我就可以编出我看来比较好的程序来了.

网友I(2009-01-05):
多动手就会明白,一一对应

网友J:
多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