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历史曲线显示问题?

楼主(2005-01-16):
我刚使用IFIX3.5,请问历史曲线怎么显示阿?我以前用过FIX7.0的.HTA我已经配置了.

网友A:
hist.fixnode.tagname.f_cv

网友B(2005-02-17):
终于明白工程师就是工人 我也照着您说的作了 就是显示不了曲线您能说更详细点码 谢谢

网友C:
fixnode(节点名) tagname(标签名) 没记错吧 没曲线,你有没有记录历史记录啊?

网友D:
任务里要添加htc.exe文件

网友A:
你需要找个师傅带你, 你公司只有你一个人做这个吗,你要摸索一段时间 我重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人摸索的,不懂就到网上问,但工控论坛人气怎么这么差

网友B:
我做出来了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E:
终于明白工程师就是工人: 你qq多少啊 我想学点东西

网友A:
qq:56967511 msn:young_roader@hotmail.com 希望和大家交流

楼主:
我的历史曲线做好了。就是觉得ifix中的画面尺寸调整有点难。还有缺少这方面的例子和HELP.谢谢楼上的各位帮助。

网友F(2005-10-17):
我的历史曲线都是一蹦一蹦的 是什么问题

网友D:
调整画面大小,按住shift键后,用鼠标拖动就可以了

网友F:
to shangzhen 请教:我做的历史曲线是采集温度行程的 我认为历史曲线应该是随时间缓慢、逐渐的变化 但是现场情况则不是这样的 按一定的频率一蹦一蹦的向前走 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G(2006-06-01):
to:三五不醇
把画面拖拉到要求的大小,然后保存画面当前状态就可以了。
如果用画面属性调整,你会死的!

网友H(2006-11-04):
丫头片子:
是不是采样周期设的时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