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电源怎么烧的

楼主(2005-01-17):
我厂的监控设备停电由UPS<带蓄电池>供电,监控器由变压器变成24V或220V直接供电,而停电后UPS的插头,在停电后由发电机倒送到UPS的插头上220V,请老师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UPS烧毁的?

网友A(2005-03-29):
请再说具体点,以前用过吗?是刚投入使用还是以前一直用,然后突然烧坏。你用的是什莫牌子的?另外功率选的是否正确?

网友B:
1:先看一下UPS功率是多少,一般建议发电机功率是UPS功率的两倍较好! 2:发电机再刚启动时电压,频率是非常不稳定的,请在发电机工作3-5分中后,电压,频率后在给UPS供电。 3:在恶劣工作环境下,对UPS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请注意选用UPS输入电压和频率范围较宽的设备。

网友C:
在匹配功率时要留有余地 UPS不宜由柴油发电机供电,因其电压、频率经常突变不稳。避免因负载突然加上或突然减载时,UPS电源的电压输出波动大 一般要求在关闭UPS电源后,至少等待6秒钟后才能开启UPS电源,在重新开机使用之前,最好先不要加负载

网友B:
对重要的设备,增加电池后备时间,用长延时的方式解决。 对适应能力较好的UPS设备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D(2005-06-16):
发电机倒送到UPS的插头指的是输入还是输出,输入一般不会烧机,除非发电机瞬间启动,供电过电压,导致绝缘击穿。输出端如果反接其他电源,肯定会烧逆变模块

网友E(2007-12-05):
UPS外接插板短路,把UPS的保险丝烧掉了,换上新保险丝也不能开机,是UPS也烧了吗 .急呀

网友F:
你的发电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