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多路输出直流电源买啊?

楼主(2005-01-17):
想用DCV0-10V的信号控制多个电流源,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具有多路输出的直流电源,通过外部的计算机通讯,可以确定具体哪路有电压输出? 谢谢!

网友A:
可以啊!多少路啊? 主要技术指标: ■DH1715A-3 0-32V / 0-2A×2 1230 ■DH1715A-5 0-32V / 0-3A×2 1480 ■源效应:CV 1×10-5+1mV CC 2mA ■负载效应:CV 1×10-5+2mV CC 10mA ■纹波与噪声:CV 1mV(rms) CC 2mA(rms) ■体积与重量:325×205×170 10Kg 主要功能与特点: ◆双路高稳定度稳压稳流输出 ◆可串联(电压相加)或并联(电流相加)使用 ◆电压、电流值数字显示 ◆十圈电位器精细调节输出电压 ◆无触点电子开关控制电压输出 ◆可对输出电压进行预置 ◆可用外电压对本机的电压、电流输出进行远距离控制 ◆通过A/D转换卡可用微机对输出的电压、电流进行程控 ◆允许长期在0 ℃-40 ℃温度下满负荷工作 021-62057557

楼主:
这些电源的 源效应:CV 1×10-5+1mV CC 2mA    负载效应:CV 1×10-5+2mV CC 10mA    纹波与噪声:CV 1mV(rms) CC 2mA(rms) 以上这些技术指标我能什么方法检测它是否达标呢? 谢谢。

网友A:
您可以到这里下载测试方法: http://dhelec.chem17.com

网友B(2005-07-01):
楼上的有你的具体EMAIL吗?我有问题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