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流量与压力有关系吗?

楼主(2005-01-17):
不知道流量与压力有没有关系? 谢谢。

网友A:
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是正比关系。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是什么用意呢?

楼主:
我有台设备,通过流量计时测得的流量比较小,设备预先要求的指标是5-7 l/min,但现在只有3 l/min,而水压表显示预先要求的压强值。所以我不知道是它压力表不准还是实际上水流量本身就没有达标。

网友B:
老弟 流量与压力的关系差一个根号

网友C:
不知道大侠用的什么流量计啊?您的工作条件怎么样?

楼主:
to aimulike:你是说流量与压力的平方根成正比吗? to 优格:我用的Kobold公司的流量计啊。工作条件影响这个吗?

网友D:
流量跟压力不一定有关系哦! 你的工况太简单,流量计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流量计是Kobold的,水流量用的吧,最大流量10 l/min 接流量计的管径是14mm。 我一直不太清楚大家说的工况是个什么概念,包含哪些方面?我用得很简单:入水口接自来水,出水口直接排到水池,中间一段铜管绕在扩散泵外壁作冷却用。

网友E:
Q=k*sq root P!

网友E:
流量和差压的方根成正比!Kobold公司的流量计是什么工作原理呀? rotormeter?orifice plate?还有你的pump head 和 Q是多少!自己可以简单的算一算!

网友F:
流量计的压力与流量关系由原理而定。节流型的与压差的方根成正比。容积型的与压力无关

网友C:
您是测量水啊 ?测量的结果和压力没什么关系的!不管压力多大,您测量的都是体积流量,只要您的测量范围与流量计符合,不会影响您测量的结果的!但压力大了介质的流速肯定变大!

网友C:
而且我怀疑,您的设备某一环节是不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损失啊?比

网友G:
优格说的对,我认为压力一定的情况下,管道的管径和你的设备决定水的流量,我建议你检查一下管道和连接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检查阀门

网友:
流量与压力有关系。但是也和管路阻力有关系:电流 = 电压 / 电阻,如果龙头没有开。。。。。。?

网友I:
是否有关系得看是什么类型的流量计 用标准节流装置的节流式流量计流量和差压的方根成正比

网友J:
有一种液体,粘度很高,像果冻一样,我现在想装一个泵浦再加上一个流量计,不知用什么的泵浦和流量计比较好?

网友K:
TO 猪仔 粘度较高的介质,你可以用蜗轮流量计试一下;不过这东西可以称得上是古董.

网友L:
TO:猪仔 高粘度的介质可用齿轮流量计或螺旋流量计,最大可流量1000000厘斯高粘度的介质。www.kem-kueppers.com.cn TO:大麻子 流量与压力是有关系的,实际流速越大,管道中产生的阻力也越大,克服阻力所需管道内压力也就越大;你所测量的为管道中静压,液体在流动时会在断面垂直产生一速压,其速压与流量成一定的正比关系:速压=断面垂直压力-静压,呵呵,这也是某些差压式流量计工作的原理……

网友C:
高粘度的介质不适宜用涡轮流量计,如果您加温还凑合吧!涡轮算是古董,但它的价值是其他流量计不能比的,技术成熟,测量精度较高,量程比比较宽,价格很经济!

网友M:
to大麻子: 确认流量计安装是否正确,你用的应该是转子流量计吧,

网友J(2005-02-18):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电磁流量计,不知道各位仁兄有没有用过, 效果如何?可否用以高粘度的流体?粘度是用什么单位?如何定义的?请帮忙!

网友N:
压力和流量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还是看你的工况吧!

网友M:
to 猪子 粘度对电磁流量计的影响很小,但介质的导电率必须在标定值以上 ,通常用的粘度单位有厘斯和厘泊

网友O:
流量与压力的关系要具体分析,最好还是现场实测,当流量大到一定程度,流体由层流变为紊流、湍流,增大压力都被消耗,流量增加很小甚至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