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原因请教??

楼主(2005-01-17):
我用的一变频器,整流模块,接触器,电容炸掉拉,请问是否电源问题??没装电抗器?

网友A:
如果电源电压稳定则是质量问题!

网友B:
是不是频繁打正反车、造成泵升电压过高、电容炸掉、引起连锁弧光短路、以至接触器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