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改进电液伺服阀的一些具体参数

楼主(2005-01-17):
要改进一个伺服阀,想请教高人指点一下,一般的电液伺服阀要求的阀芯位移量值在什么范围内,100um可以满足要求吗,还有,一般对伺服阀所要求的频率响应要多高,100Hz足够吗,伺服阀工作时其阀芯所收到的力是不是大概为几十牛呢,阀芯的尺寸一般是多少 不好意思,很多基本的问题劳烦大家给个答复,本人还是个新手mm,所以希望牛人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5-05-08):
找麻烦, 现在伺服阀已经十分成熟,你再去研究有点事倍功半。不如直接进入数字技术领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B:
以MOG32伺服阀为例,阀芯位移0.32mm,动态90Hz左右,阀芯直径Φ6.4mm,阀芯受力要计算一下才行。 楼上的说“不如直接进入数字技术领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数字技术更多的是应用在控制策略上,而不是搞数字伺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