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气体流量的因素有那些?

楼主(2005-01-17):
影响气体流量的因素有压力,温度,阀门开度.........还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气体流量。有量化了的公式么?求教.........谢谢 各种不同类型的气体流量计其输出的信号只与工况流量呈正比例(线性刻度)关系,其与被测介质标态流量之间的刻度只能依据其某一特定工况(如设计工况)来确定,如果现场的实际工况(如介质的温度、压力、成分及流量范围等)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仍按原刻度关系读取标态流量,显然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附加误差,使流量读数(原刻度)失去意义。要想准确地测量气体流量,则就要求使用现场实际工况与设计工况一致并保持稳定。然而实际工况经常发生变化,也正因为变化才需要快速、可靠地知道变化后实际工况下条件下的准确流量,否则,测量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要实现恒流量供气的话我还要调节温度和压力?

楼主:
请教各位大哥!帮帮忙咯。。。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我的知识有限,但历史上用涡接的,就是要有温度和压力的补偿,这些传感器的信号都会汇集到二次表中进行处理。还需要现场的调试参数设定什么的,但怎么调试我就不清楚了。但是质量流量计就好像不需要,因为原理的原因吧。很多因素都被编进了算法里。然后在实际中一个叫风洞的仪器中调试。呵呵所以现在我觉得,流量仪表简直不知道怎么评价,一切好像都是被计算机拉直了一样,可能见识比较浅的缘故吧。其实你也不必要要求那么那么的精确,因为不现实啊。

楼主:
《流体控制》算白学了..........郁闷,全还给我那可爱漂亮^_^的女老师了..............

网友A:
你学什么专业的?我怎么没有学过这门课程啊。课本和现实可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更何况是流量!

楼主:
学工业自动化的。我们还开了《有机化学》(800多页)《大学物理》(三大本)呢!!嘿嘿.............还有《机械制图》..........

网友A:
我也是学自动化的。物理当然人人都学了,不过化学没有一点都没有。唉,不过你是在做技术方面吧,让我很是羡慕。

网友B:
流量测量是一门科学。你要的流量恒定是指的质量流量还是容积流量。

楼主:
容积流量。前两天出差,没有上!谢谢大家

网友C:
质量流量计测量是比较理想,但是挺贵啊。

楼主:
没有办法!我没有用流量计!实在太贵了。我用了个手动调节阀固定开度(反正我的 温度和压力变化都不大!)开始我还想用带模拟输出的流量计拿来做闭环调节用。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哈哈!现在用电控阀只控制通短.........便宜多了。当然精度兄弟就不好意思说咯.......

网友A:
hehe,很不够意思

网友D:
不知道您所说的贵是什么概念哦!如果您花一点钱就舍不得,那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可以选择经济实惠的流量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