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GE高手请教

楼主(2005-01-17):
我用的是GE9030的PLC,可是在与电脑连接时出现无法连接现象。总共有二套PLC,其中一套PLC连接正常。另一台无论怎么都出现连接超时。但如果把无法连接的那台PLC的cpu模块插到另一台上,连接正常。我的编程电缆是自制的,但是我想如果有一台能连接的话那么我的编程电缆应该没有问题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基板有问题?或者第二台的通讯口的问题?抑或是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 请教各位高手朋友,GE的PLC在连接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正确的连接方法?? 期盼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可否给个提示啊!! 火烧眉毛!! 期盼赐教!!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电源上的串口,换一下电源

楼主:
换了电源也不行(10槽机架),不过我试着换了波士转换头连上了,可是原来那两个(五槽机架)又无法连接,很怪的一种现象。 不会是波士转换头的在作怪吧??

网友A:
“波士转换头”是什么东东

楼主:
485转232,通讯转换头 波士电子你没有听说过吗?? 可牛比了!! 对待客户没有礼貌,没有教养。在电话里就听出来的他又口臭!!

网友A:
难道你没有ge的编程电缆?别用什么波士了

楼主:
上海这边的GE代理商变成电缆卖得好贵。 图个便宜嘛。 省点成本!!

网友B(2005-08-04):
怎么个连接法,是采用1对1连接还是1电缆连接两台PLC?

网友C(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