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的 BUG?

楼主(2005-01-17):
intouch 中,将报警写入SQL SERVER(英文2000),报警时间比系统时间少8小时,如何解决,INTOUCH的技术支持说写代码更改时间,太愚蠢,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A: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我认为写入库的时间为格林威制时间,而中国的时区你是知道的。 办法有二: 1、更改配置 2、依照格林威制时间读取然后将其转化为当地的时间

楼主:
据我所知,在配置时,并无时间这一说,第二种办法,与INTOUCH的技术支持说的一样.

网友B:
InTouch 8.0以后的版本没有这个问题。有8小时时间差是因为InTouch 的Alarm DB Logger Manager写报警时间使用的是UTC时间(格林威制时间),这一点你可在数据库中清楚看到。InTouch的AlarmDBCtrl控件会吧UTC时间自动转换成当地时间,所以不管你设定的是什么时区,InTouch总是以UTC时间保存报警信息,用当地时间显示。当然如果你自己要写一个报警显示程序,你就必须把UTC时间转化成当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