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波动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5-01-17):
大家好! 请问您我公司的现场总线仪表经常出现波动!排除了线路问题、仪表问题、干扰问题!请问是否与线路长度和选择的传送 的波特率有关!请问波特率的选择是否有规定!是什么? 烦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应当与线路的走向 长度 屏蔽效果有关系 波特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B:
与波特率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需要使用规定的传输速率和总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