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识——阀门性能

楼主(2005-01-17):
密封性能 阀门的密封性能是指阀门各密封部位阻止介质泄漏的能力,它是阀门最重要的技术性能指标。阀门的密封部位有三处:启闭件与阀座两密封面间的接触处;填料与阀杆和填料函的配和处;阀体与阀盖的连接处。其中前一处的泄漏叫做内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不严,它将影响阀门截断介质的能力。对于截断阀类来说,内漏是不允许的。后两处的泄漏叫做外漏,即介质从阀内泄漏到阀外。外漏会造成物料损失,污染环境,严重时还会造成事故。对于易燃易爆、有毒或有放射的介质,外漏更是不能允许的,因而阀门必须具有可靠的密封性能。 流动介质 介质流过阀门后会产生压力损失(既阀门前后的压力差),也就是阀门对介质的流动有一定的阻力,介质为克服阀门的阻力就要消耗一定的能量。从节约能源上考虑,设计和制造阀门时,要尽可能降低阀门对流动介质的阻力。 启闭力和启闭力矩 启闭力和启闭力矩是指阀门开启或关闭所必须施加的作用力或力矩。关闭阀门时,需要使启闭件与发座两密封面间形成一定的密封比压,同时还要克服阀杆与填料之间、阀杆与螺母的螺纹之间、阀杆端部支承处及其他磨擦部位的摩擦力,因而必须施加一定的关闭力和关闭力矩,阀门在启闭过程中,所需要的启闭力和启闭力矩是变化的,其最大值是在关闭的最终瞬时或开启的最初瞬时。设计和制造阀门时应力求降低其关闭力和关闭力矩。 启闭速度 启闭速度是用阀门完成一次开启或关闭动作所需的时间来表示。一般对阀门的启闭速度无严格要求,但有些工况对启闭速度有特殊要求,如有的要求迅速开启或关闭,以防发生事故,有的要求缓慢关闭,以防产生水击等,这在选用阀门类型时应加以考虑。 动作灵敏度和可靠性 这是指阀门对于介质参数变化,做出相应反应的敏感程度。对于节流阀、减压阀、调节阀等用来调节介质参数的阀门以及安全阀、疏水阀等具有特定功能的阀门来说,其功能灵敏度与可靠性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性能指标。 使用寿命 它表示阀门的耐用程度,是阀门的重要性能指标,并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通常以能保证密封要求的启闭次数来表示,也可以用使用时间来表示。

网友A:
说得太简略了吧?看了也等于什么也没看啊!

网友B:
如果介质压力大于阀门的额定压力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C:
simple!d但很实用

网友D:
介质压力大于阀门额定压力应该是泄漏吧 我对阀门这块知识极度缺乏。。。

网友E:
调节阀都有允许泄漏量的

网友F:
阀门额定压力是根据介质压力确定的吧,若介质压力大于阀门额定压力会使阀门承受不了坏掉吧,呵呵。。

网友G:
管道压力大于隔膜阀规格,阀门被打开了,或者很难打开,很搞笑。

网友H:
还看不懂

网友I:
有能调节(水)流量大小的电磁阀吗?

网友J:
谢谢楼主:又学了点东西~~如果能更具体详细一点就好,顶!

网友K:
调节水量的电磁阀很多吧,GEYSTONE的就可以吧,你可以看看.

网友L:
阀门定位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大家能谈谈吗

网友M:
好帖,怎么和楼主联系

网友N:
调节(水)流量的最好用电动阀!!

网友O:
在一些压力高的场合,既要求阀门快速开关,又要不产生水击,有这种性能的阀门吗?

网友P:
应该有的吧.我们公司用到一些高达0.8MP的水压阀.效果还不错.

网友Q:
对阀门怎样防止泄漏,能否具体地说一说

网友Q:
请谈一谈在200℃左右阀门的密封问题的解决

楼主:
有些阀门是正常使用因磨损而导致泄露的,故这类阀门只能在设计结构上着手,例如截止阀,普通截止阀门上密封采用坯根填料,无法排除外泄现象,下密封由阀门瓣与阀门体通道平面或角度密封(金属密封),密封面因金属间的磨损而导致泄漏,且维修困难;而做成柱塞阀门的关闭由一个不锈钢柱塞、上下两只富弹性密封圈及一个金属隔框组成,密封效果由柱塞与密封圈紧密配合来达到,柱塞插在两只密封圈中,密封面积远大于普通截止阀门;开关柱塞阀门时,柱塞在密封圈中缓慢移动,接触面几乎不磨损,关闭时,柱塞插入下密封圈,截断流道;开启时,柱塞虽然脱离下密封圈,但仍藏在上密封圈内,保持与外界隔离,不致发生泄漏。

楼主:
高温密封问题一般选用比较好密封材料制作,例如密封面选择D507Mo和钴基硬质合金等材料制,具有耐腐蚀、耐高温,使用寿命长的特点,克服了高温使用时热膨胀阀门易泄漏的缺点。

网友R:
上次一个项目的两台套筒调节阀开始方向装反了,用了一段时间位阀模块总是出现输出不稳定,换了好多都没用,现在方向装正了,位阀模块还是老坏,不知怎么解决,还是执行机构本身不好呢?

网友S:
换执行机构吧

网友T:
阀门用久了肯定要LEAK!!1我们公司基本上每星期都要换球阀!!!而且温度一低也会影响寿命,我们一般保持在20度左右。

网友U(2005-02-25):
罗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5机架轧机伺服系统在线生产中时1,伺服阀的补偿电流多大是最佳,多大是良好,多大是报警。2,伺服阀如何在线检查其状态,生产、电气方面如何配合。谢谢!

网友V:
请教一下液压缸的速度

网友W:
to小融;你说的5机架轧机我不了解,这方面你另请高人指教;伺服阀在线检查只能根据其动作状态判断,有经验的人能看得出一些情况,但是一般的人就有些困难,所以只能拆下来检测。一般伺服阀配有伺服放大器,可根据控制要求来设置,无硬性搭配。

网友X(2005-04-21):
有没有人知道哪里可以买到高精度气体流量控制阀,最好能承受350度高温,不影响工作,不泄漏。

网友Y:
罗老师,您好! 具有耐腐蚀、耐高温,使用寿命长的特点的高温密封圈,耐高温值是多少,在哪里有供应商,您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网友Z:
如果能更具体详细一点就好

网友AA:
没有不露的阀门,这是真理!!

网友AB:
高精度气体流量控制阀西安汇源仪表阀门有限公司应该有的卖,最高温度可达450度.http://www.xian-huiyuan.com 你试一下吧

网友AC:
能否讲一下防喘阀方面的知识。

网友AD:
能否介绍在详细一些 比如阀门参数

网友AE(2005-07-24):
罗老师 我们的调节阀门有的出现了泄漏的现象 经过检查 有的是因为零点的漂移 有的没有漂移 是否因为磨损 还是调节阀门的关紧功能本身不好 没有开关阀到位呢 看到了你的很多文章 也得到了很多的启示 谢谢你!!

网友AF:
密封分为动态密封与静态密封

网友AG(2006-01-11):
安全阀在线压力未到起跳,定压时正常,起跳原因是什么?

网友AH(2007-12-07):
安全电压的具体范围

小孩!

网友AI:
应该说的具体点

网友C(2008-01-17):
请工控朋友们,有空的话加入35210635QQ群,浩瀚天宇,谁能远见.创造科技,提高生活.销售成就未来之美。

网友AJ(2010-06-03):
2. 内外螺纹针型阀标准,内外螺纹针型阀尺寸,内外螺纹针型阀作用,内外螺纹针型阀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3. 电磁阀标准,电磁阀尺寸,电磁阀作用,电磁阀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4. 蝶阀厂标准,蝶阀厂尺寸,蝶阀厂作用,蝶阀厂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5. 排泥阀厂标准,排泥阀厂尺寸,排泥阀厂作用,排泥阀厂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6. Y型保温过滤器,Y型保温过滤器结构图,Y型保温过滤器规格,Y型保温过滤器型号,Y型保温过滤器特点--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7. P41X、P42X快速排气阀、吸气阀,P41X、P42X快速排气阀、吸气阀结构图,P41X、P42X快速排气阀、吸气阀规格,P41X、P42X快速排气阀、吸气阀型号,P41X、P42X快速排气阀、吸气阀特点--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8. 大口径电磁阀标准,大口径电磁阀尺寸,大口径电磁阀作用,大口径电磁阀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9. 缩径保温球阀,缩径保温球阀结构图,缩径保温球阀规格,缩径保温球阀型号,缩径保温球阀特点--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10. 仪表阀厂标准,仪表阀厂尺寸,仪表阀厂作用,仪表阀厂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11. 东泽阀门全体员工向中国人民群众拜年啦`~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12. 法兰立式止回阀,法兰立式止回阀结构图,法兰立式止回阀规格,法兰立式止回阀型号,法兰立式止回阀特点--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13. 旋启式止回阀标准,旋启式止回阀尺寸,旋启式止回阀作用,旋启式止回阀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14. 隔膜阀厂标准,隔膜阀厂尺寸,隔膜阀厂作用,隔膜阀厂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15. 阀门标准,阀门尺寸,阀门作用,阀门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16. 阀门概述标准,阀门概述尺寸,阀门概述作用,阀门概述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17. 上海标准,上海尺寸,上海作用,上海原理 - 深圳市东泽阀门有限公司

网友AJ:
在线QQ客服
在线QQ咨询
德国阀门
进口阀门
阀门
深圳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