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助:ups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5-01-17):
各位行家,请教有关ups的问题:预选用以下ups,400va/server,250va/Pc.其总功率为实际功率的130%,单相220v。想要达到支持时间大于1小时,ups尺寸为350*400*700cm,该如何选择ups容量? 服务器ups标称3.1A,实际却达到3.6A。偏差较大,请问那位行家了解原因,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UPS选择问题。

网友A:
UPS 容量为400VA+250VA=650VA 为额定功率。 实际功率为 130%*650=845VA 由于UPS工作时带60%负载较好,使工作不会满负荷工作。延常UPS使用寿命。用2KV UPS 较好。如果延长时间一小时。我先查一下电池放电曲线表以便准确答复。 服务器标称功率为3.1,实际达到3.6A,是瞬间电流较大,产生峰值电流,产生其峰值功率.

网友A:
根据电池放电曲线表,总容量为240AH较好,还要考虑UPS逆变效率。 无论有怎样的差别,容量应该够了。 我的为E-MAIL:shiyq@szonline.net 有时间多联系。

网友B:
2KVA延长后备时间1小时: 按80%负载算应该配置8节12V,24AH电池、96V直流电压的情况下。 按80%负载算应该配置8节12V,38AH电池、48V直流电压的情况下。 以上配置的电池后备时间比较充足。 2KVA的UPS电源目前市场分为两种:高频式和工频式两种的价格差别 很大。也有很多假机器搀杂里面,目前比较常见的假机器和假电池 有:深圳山特、美国APC、山顿。电池有:沈阳松下、广东汤浅、上 海大力神等品牌,希望楼主注意选择。与其买不一个一般的品牌也不 要买以上著名机器,假货的伪装很真实一般用户不容易辨别出来。 2KVA高频机主机价格大约2500左右、12V、24AH电池每节240元乘以8、一个电池柜150元。一套的价格大约为4570元,产品保修三年。 2KVA工频机主机价格大约4800左右、12V、38AH电池每节330元乘以4、一个电池柜80元。一套的价格大约为6200元,产品保修三年。 如有其它问题可以与本人联系: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电 话:010-82517788 手 机:13701125446 E-mail: yzeastups@163.com 联系人:陈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