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方案建议

楼主(2005-01-17):
本公司目前正在承接一个中型工程,将200多个PLC(车辆检测器)的数据采集到中心。本PLC只有RS232串口,每个PLC之间大约500米,目前有多个方案,请各位高手针对以下方案提出宝贵意见: 方案一(成本最低):将只有RS232口的PLC采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然后通过总线方式连接到中央控制室。业主要求每个PLC采集间隔不超过5秒,而每个PLC通讯大约需要0.1秒,这么就需要4对总线连接到中控室,一旦线路出现问题,没有任何冗余; 方案二(成本居中):采用光纤方案,用光纤组成个环网,使用迈越颠公司的光纤环网数据采集产品,将所有PLC分成4个逻辑组,联在光纤环网上,中控计算机用个4串口卡连接MASTER,分成4组同时对PLC进行数据采集。问题是本方案需要占用很稀有的光纤。 方案三(成本最高):采用工业以太环网,将所有PLC用RS232转以太网转换器,然后连接到工业以太环网上。问题是工业以太网产品和RS232转换为以太网的产品都不便宜。

网友A(2005-03-03):
用PLC做此类项目是不是太贵了些啊?怎么连费用都太高了。用小型RTU完全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B:
王工 是否可以了解一下:S系列I/O前端模快或 S3000可配置I/O单元 直连--可与多种组态软件直接连接,RS485接口,MODBUS通讯协 仪,构成多点数据采集显示与记录。 间接连接--以S系列I/O模块或S3000可配置单元与PLC连接,作为 PLC的扩展I/O模块来用,再将PLC连接主机,在软件 支持下,构成多点数据采集显示与记录。 欢迎进入:www.xmson.com.cn 谢谢 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李跃文 E-mail:xmson@xmson.com.cn 62250442/62241752 转 20

网友C:
王工: 您可以登陆www.icpdas.com.cn来看看产品,对您降低成本应该是有帮助的!

网友D(2005-04-07):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lincon/lincon_8000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144_c.htm 通过Lincon控制器L-8731和多串口控制模块I-8144可以很容易的搭建出低成本的大型多串口服务器。在服务器中还可以对采集到的数据直接进行分析和处理。推荐您看一下。电话咨询请拨打:021-6247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