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PC能24小时运行吗?

楼主(2005-01-17):
各位高手: 小弟从事工控不久,现遇到一件麻烦事向各位请教。我公司的一套装置,使用的是西门子的PLC,监控软件使用的是Intouch8.0,主机使用的是DELL的普通PC。现存在运行4、5天就死机的问题。死机时很突然,没有任何预兆。我个人认为是普通PC不能24小时运行的原因。但公司其他人员认为是软件的问题。我现在不知死机的真正原因。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我想PC 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普通PC 也不会这么糟糕!!! 估计是软件问题或软硬件兼容性的问题。 另外有没有考虑到现场的电源质量!!!

楼主:
老大: 电源是由UPS供给,我想不会有问题。如果是软件有问题,是否重装操作系统和Intouch会有可能解决死机问题。我现在考虑向别人借一台工控机,装上同样的软件来进行判断,这样做是否可行呢? 谢谢指教!!! 我的邮箱:jsxiaocao@hotmail.com jsxiaocao@yahoo.com.cn

网友B:
PC机器还是很皮实的,我的电脑从来都不关,一直都是开着的。 可能还是硬件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C:
甚至是在工厂环境下,不加UPS,家用电脑仍可以连续正常工作,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使用家用电脑做控制机,连续工作,从不死机。 你那台电脑可否连续工作,不一定,换一台试一下吧,也会有例外的时侯, 也有这样的情况,电脑并没死机,键盘死了,这时(不关机)拔下键盘插头再插上又可正常工作了,这种情况就换个键盘。

网友A:
to jsxiaocao;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处理好了别忘了跟大家说一下呀? 互相学习。^_^ e-mail: chenfuli@vip.sina.com

网友D:
个人认为 会否是操作系统的问题,2000orXP? 我想2000的稳定性会好些。 建议:重新安装下操作系统 应该差不多

网友E:
如果你们公司在北京,并愿意接受收费服务;可与我联系。 e-mail:mydreamhy@sina.com

网友F:
可能与你编的脚本有关,存在内存泄漏。

网友:
我也认为是有内存泄漏、数据溢出可能,我去年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编程失误,造成数据溢出,老死机(工控机),后来改了程序后,就再也没有死过。

网友G:
普通pc连续开24小时绝对没问题。这点是很肯定的。你的这个“现存在运行4、5天就死机的问题” 是做了什么改变导致的还是一直都是这样.

网友H:
我想你可以加一条128M的内存,然后看看死机的时间变化了没有,如何增长了,就非常有可能是内存泄漏的问题,否则就在系统和硬件兼容性上看看,还有可以看看你的驱动是否有冲突的地方!

网友I(2005-05-09):
是不是时间长了内存碎片太多,导致频繁读取硬盘,过热死机? 你使用液冷的方式降温试试

网友J:
水泥搅拌站,(最大电机50KW2台,20KW电机10余台,)每天工作8--15H,未见死机

网友K:
在查一查你组态的特殊之处吧,遇到过同类问题,解决后请告诉大家

网友L:
我的中控室有六台工业机,一台PC 机,用了快半年了,一直好好的。

网友M:
看看是否是保存记录太多,造成溢出,一般的软件中都应该及时清除过时的记录。还是看看软件吧!

网友N(2005-06-15):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们做监控系统也用过DELL的PC,用了一年多了(几乎没关过机)。

网友O:
有可能是UPS的问题,UPS不好反会导致一些问题

网友P:
我觉得应该是电脑的设置问题,是不是在屏幕保护的电源管理方面选择了关闭硬盘之类?

网友Q:
楼上的:节能模式和屏幕保护不可能是开机后好几天才出现的啊!!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比如说“重装系统。不要装XP,推荐2000或98,(兼容性比较强,XP的问题多,不好解决) 再一个:PC机工作的环境, 工控机和普通PC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工控机的工作环境适应范围宽。 看看通风散热的情况,有可能是PC自身温度过高保护。 现在PC的质量也很好了,不用怀疑。。

网友R:
定期清除或备份数据库。

网友S(2005-07-27):
肯定是软件问题,我做的实验机(工控机作主机),天天开着,好几年了。除了显示器有点老化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T:
还是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说! 商用机也可以很稳定的运行! 但如果环境比较恶劣的话,还是用工控机比较好!

网友U:
应该是软件问题,dell的PC不至于这么差,问题可能还在intouch。

网友V:
我从事工控行业也很多年,以前现场调试和维护时也出现这种问题,以为是硬件有毛病,因为当时我时自己用vc++编的程序,觉得应该问题,结果换来换去,还是程序问题。建议楼主还是多考虑一下软件问题!当然也可以换一台机器试一下,有些东西可能超出规律之外,如想进一步交流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W(2006-09-08):
用PC机可以,我们做过几个工程都是用PC做上位机,很好用。

网友X: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Y:
个人认为硬件有些问题,用手触摸一下那个晶片热的厉害,看看CPU散热是否良好,特别是检查显卡的晶片看看等等。
我这也是用普通的电脑,把一台老是死机的电脑降低了CPU的频率就正常了,呵呵

网友Z: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我门公司的PC都是一个月才关机12个小时,工作也很正常,不过要考虑下环境温度,如果在温度过高的环境下CPU,容易出现重启状况,要是设备环境温度过高,可以考虑把PC外接,那样可以保持顺利的工作状态1`

网友AA:
戴尔的电脑不是很好,我用过

网友AB(2006-10-18):
内存益处可能比交大,我们也出现类似情况,一个星期死一次.

网友AC:
TO   AUTO ZH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戴尔机子很好用的,我厂一直就用的是戴尔的,没有出现过异常的,楼上的估计还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AD:
南京的  群号码 :23985035
         QQ:289628011
大家同行交流交流

网友AE:
操作系统一定要用专业版(PRO)的,家庭版(HOME)的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安装工控软件,有很多都不能再家庭版上安装

网友AE:
软件兼容性问题,硬件是戴尔机一般不存在兼容性问题,毕竟是品牌机,出厂做过测试的。不过,说句题外话,据说戴尔的售后服务很差

楼主(2007-04-01):
谢谢各位老大的指点,我换了工控机了,一点都没有事

网友AF:
普通PC完全可以,但是最好能一用一备,应该还是软件问题较大

网友AF:
我做了不少控制系统,习惯于普通PC,2台一起用,那样就是价格不会太高,用户的操作也比较方便,看起来也大气点

网友AG(2007-05-28):
我家的电脑从买到现在除了停电就没怎么关过.
没什么问题,就是使用寿命会降低而已

网友AH: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普通的PC机完全可以24小时运行

网友AI:
如上位机能冗余,就没有可担心的了!
工控机一般都可长时间运行,但不能保证不出问题.

网友AF:
许多网吧机器基本24小时开机运行,而且他们的数据量大大的大于工控机的使用,死机的情况也不是太多哦

网友AJ:
还是换台工控机可靠些

网友AK:
我知道好多网吧或办公室里的电脑都是24小时不停!![/b]

网友AL:
应该是操作系统或软件的问题

网友AM(2008-03-14):
普通PC还是不行的

网友AN:
戴尔的我用来做混凝土搅拌站,没问题,工控机和家庭电脑的区别在于机箱的电源和灰尘的防护,以及主板的扩展性。24小时运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散热能跟上。当然,长时间运行后,重启是有助于系统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