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怎么制作omron CPM1A-40CDR-A PLC与电脑相连的编程电缆?望各位指教!

楼主(2005-01-18):
请教怎么制作omron CPM1A-40CDR-A PLC与电脑相连的编程电缆?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听说里面的个RS232转RS485的IC,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大家要是知道请发E—MAIL给我:sunxtdk@yahoo.com.cn 不胜感激

网友B:
买一个CIF01,电缆按照CPM1A的手册制作即可. CIF01要自己制,恐怕.....

网友C:
可以自制,QQ106748835

网友D(2007-03-11):
这个我有,免费的,不过要软件交换,QQ289089029

网友E:
前些天我花170元/条的价格买了24条线回来,说是国产的,感觉没什么东西还这么贵,对方说有芯片的,我不信就拆开一条来研究,结果如下:
我前些天解剖过的CIF02的数据电缆:
1.根本就没有芯片之说.
2.20针一端被做线者用特殊的胶封死,用高温只能脆化掉,这是做线的人为了保密.
3.线的接线如下: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这就是他们告诉我说的有芯片的电缆!还170大元呢!

网友F:
正要用,我试试!!

网友E:
注意20PIN接头的方向,不要搞错了,可以用的

网友G:
其它的到好办,就是20针的接头基本上没得买!

网友H:
你得想法弄个CPM1A PLC专用的金属接头呀,通讯电缆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I(2007-09-15):
我想问一下上面的接发能用吗?我试了一下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J:
最好别烧了PLC

网友I:
谁有20PIN的接头买,QQ;610011580

网友K:
用过的说一下效果怎么样啊
可以使用吗?

网友L:
大家谈谈,其他电缆的自制问题。
应该有个总结帖子!

网友:
自制一个 挺简单呀

网友M(2007-10-15):
有人用过吗

网友N:
有说能用的,有说不能用的,我都晕了,到底能不能自己做,也没有哪位给个准确的说法.或者是做了到底能不能用,不会烧了PLC吧??

网友O:
就是能做PLC通讯口的哪个通讯头也不好买到的,呵呵

网友K(2007-11-26):
只要可以做我想买那个通讯头没什么大问题吧
既然他们可以买到,我们也可以啊
请告诉我们具体的方法好吧

网友P:
我昨天试了一下"力扬PLC  "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还是不行,不能联上PLC,请问各位大侠还有好的制作 方法吗

网友Q(2011-12-03):
出售OMRON   CPM2A-40CDR-A可编程控制器还有西门子PLC模块电话:1394407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