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教Parker电磁阀故障问题

楼主(2005-01-18):
完全相同的两个Parker电磁阀,其中一个有故障,用万用表测量两个阀里面线圈的电阻,发现有故障的那个电磁阀线圈电阻较大。这种故障能修吗?关键想不明白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线圈电阻变大的呢? 谢谢

楼主:
是不是阀里面还有其他电子器件 这个阀似乎完全封装的,打不开啊

网友A:
我认为里面一定有过热保护元件或过流保护元件来保护线圈不被烧掉不过他们坏掉测量时应该是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