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问题待解:ifix中调用vb中的combobox

楼主(2005-01-18):
我在ifix中调用vb中的combobox,可是如何将多个combobox变为一组呢? 我曾经尝试先调用vb中的frame,而后再frame中添加combobox,这样做虽然可以工作,但是 如何向combobox中添加列表呢? 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我用这个给它添加的 ComboBox1.AddItem "列表名"

楼主:
frame1.combobox1根本就不存在,不用提采用AddItem方法了

网友A:
Project_TEST1.UserForm1.ComboBox1.AddItem = "111" 不要管frame1

楼主:
能留下qq么? 我还是不太懂你的意思 我:184568603 或者发给我一份实例——好么? dominic@emails.bjut.edu.cn 谢了

楼主:
多谢了。我懂了 能再问个问题么? 再vb的那个用户窗口中可以添加timer吗? 如果不行,那么我如何才能完成不停检测某个数据位的变化情况呢?

网友B(2005-04-27):
可以添加timer。但需要手工调用系统API函数settimer建立定时器。

网友C(2005-05-31):
小七或Reynold能把实例发给我吗?谢谢 haizhizino.1@163.com

网友C:
两位大侠请帮个忙啊!!!!

网友D:
可是如何将多个combobox变为一组呢?这个的意思好像是将多个combobox建立成为一个数组吧,我曾经试过不行。怎么后面的都变成了添加数据项了?ifix的timer可以直接使用ifix本身的不要再调用api了

网友E:
确实如此,IFIX不支持控件数组. timer本身就可以直接用,我不知道他们说要调用api是指什么 另外提个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iFIX里编写脚本,影响iFIX的响应. 特别是对于参与控制的地方,太多的脚本,会出现很多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