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施耐德NSD断路器!!

楼主(2005-01-18):
(无正文)

网友A:
1、NS适用于电动机保护,NSD适用于配电保护。 2、NSD***的***指的是壳架电流,也可理解为最大额定电流。 3、ME为电子脱扣器类型。 简略,希望有帮助!

网友B(2005-07-29):
ns系列的m型才是电机保护断路器,nsd只是ns的经济型,电流不可调,适当降低分断能力 脱扣器类型好像只有ns系列里才能选择,比如电磁的TMD,电子的STR系列,电子脱扣器按照功能又分为许多种,高端型号带有通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