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如何解决信号跳动的问题

楼主(2005-01-18):
系统中采用的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0~20mv,受到干扰很严重,信号跳动厉害,且现场无法提供很好的接地,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是否能找出干扰源, 并将其隔离?

网友B:
试一下深圳市胜前实业发展公司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C:
是压力传感器传出的信号有跳动还是传输过程中的跳动 若是传输过程中的跳动最好转换成电流信号传输干扰 会小很多

楼主:
传输过程中的跳动,如果能很好接地,跳动会小很多,可是现场有大功率的电机,那些电机一启动,又不行了。 我自己试着接了个滤波器,可是很奇怪的是,如果滤波器的输出不接到采集板上信号正确,一接到采集板上,信号变为负值且跳动,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用的是研华818L板卡,8115的接线板

网友D:
地线接的太多了!检查一下所有地线(电源地、信号地)不要接成回路,所有地线只在8115接线板端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