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 报警

楼主(2005-01-18):
我们在维修机床时,经常要遇到安川A30或A32报警,说明书上说是回生电阻器故障或是 回生电能超过回生电阻器的容量。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回生电能?是不是和那些普通电机断电时产生的电能,就像发电机那样?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呀

网友A:
你的理解也差不多,回生电阻就是用来消耗再生的电能,防止电机过热。特别是是在工作过程中有频繁加减速的过程。

网友B:
通常是二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