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CS3000 MLD-SW模块

楼主(2005-01-18):
如何实现反作用阀的跟踪,可以直接通过设置EDIT DETAIL内的设置吗?默认是正作用的阀门

网友A:
MLD-SW 是带跟踪功能的手动输出模块不同于PID模块,MLD-SW可以设为CAS(AUT),OUT值跟踪SET值,所以不存在正反作用,你指的是输出的4-20MA 和0-100%的对应关系吧那要通过更改卡件里的设定来达到。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还有就是MLD-SW模块在仿真模式的状态下,只能切换到AUT状态而没有CAS状态,后来查看站属性的CONSTANT内默认为AUT,应该是导致CAS不能用的原因。但是在默认的AUT方式下,奇怪的是设置的MLD-SW的属性里设置输出速度限制器且MAN方式时也起作用,但是实际效果是,若站设置为默认AUT,则MAN方式的输出速度限制器不起作用,这可能导致人工开阀门时剧烈,但是改为站内的MLD-SW改为CAS时,MAN方式的输出速度限制器起作用,请问为什么?相关的帮助文档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