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R 故障

楼主(2005-01-18):
我有一台三菱PLC FX1N-60MR 输入输出指示灯不亮,但面板上的power和run 指示灯亮,就是没有输入输出指示。 输入的接近开关指示灯也正确, 请问各位大侠 能否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1,请检查接线。 2,如果接线正常,请检查有没RUN。 3,如果已经RUN,请送修。 4,如果购货时间不超过一年,请送回供应商处。 5,如果已经超过一年,而且供应商处无很好解决方法请联系我 电话:021-53530230-808。

楼主:
谢谢!! 接线正常,能run... 经打开后 I/O板上有相邻的两输出端子烧。 杨工,假如能修的话。大概报价能是多少呢?

网友B:
多数是程序丢了。

网友C:
自己修一下好了嘛.多动动手啊.

网友A:
这种情况程序不一定丢失. 如果是三菱维修中心话换,个I/O板加手工费估计是1000. 我们搞的话,费用估计是500左右. 不过具体要看损坏的情况. 我的地址在上海市云南北路59号1015.1012.

楼主:
杨工: 你说的很对!程序是没有丢,可以调出来的。。 程序也完全是对。呵呵,自己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