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光切割用数控系统,急。。。

楼主(2005-01-18):
小弟现有一项目:激光切割用数控系统,技术要求--带动切割头做二维运动,可以走出直径1-3mm的圆轨迹,定位精度、重复度<0.05mm(修改后)、圆度误差小于0.05mm.加工范围50*50mm ,运动要平稳,速度快.如何选择硬件?伺服电机,控制卡,滚珠丝杠,控制器.......硬件插补是不是不用编写软件直接可以实现圆弧插补,这类器件都有那些,如何控制???成本多少?直线运动单元组合能实现吗?北京有那些公司提供?   小弟初次设计,很多东西不懂,望各位大侠指教.急.......

网友A:
激光加工?直径1-3mm的圆?要0.01精度?建议不要使用滚珠丝杠+伺服电机的结构。在你这个要求下,丝杠的传动背隙和伺服电机的运动滞后,都足以让你的这么小的圆产生变形。 硬件插补的卡到是很好找。

网友B:
激光切割,我司有控制卡加成熟的激光切割系统。 具体的机械部分工艺你可以来电详细的聊聊。 成本得看你用什么伺服。 0755-26722786 雷生

网友C:
NCLT:请收一下邮件,我们向您推荐一款“直接驱动式步进马达”的产品。这样可以避免丝杠的传动背隙和伺服电机的运动滞后问题。

网友D:
我所见过的这种切割系统并不是控制工件的,而是控制激光的光线来控制所要的形状的。国内比较优秀的是深圳的大族,一般来说整个激光头是有现成的卖的。

楼主:
谢谢各位! TO fanfare:我的系统控制的就是切割头,也就是光束的运动来实现加工的。 TO 刘岩利:加工速度2 个孔/s ,除了伺服电机,还可以选什么?谢谢 TO  雷生:你是深圳众为兴公司吗?

网友B:
对我是深圳众为兴公司的。 除了伺服电机,如果考虑价格,而又能达到精度的,就还是只能用伺服了 用德国的丝杠应该可以。 看我伺的那款ADT-853卡。 国内大族,也跟我司有合作。

楼主:
TO  雷生:我去你们网站看看,你司在北京有办事处吗?

楼主:
控制卡和驱动器是一回事吗?

网友B:
我司在北京目前还没有办事处。 控制卡和驱动器是两回事。 驱动器只能相对于电机而言。 控制卡是大脑,驱动器是关节

楼主:
谢谢雷生:“控制卡是大脑,驱动器是关节”比喻太生动拉》

网友B:
离得远没有关系,最主要是能解决你的问题。 如却实有需要电话聊系。

网友E:
你用什么样的激光器,激光器较重,较娇贵,不好运动,光束是否靠镜子反射来运动。 光束用两个振镜按垂直水平扫描方式运动还是光束沿切割轨迹移动。 这两者的差别可很大。

网友A:
要2m/s的速度,画1mm直径的圆,也就是是说,画一个圆只要3毫秒,我知道的响应最快的伺服,速度环响应频率是2K,也就是说,最多一毫秒变速2次,画一个圆只能变速6次(还要假设速度一次到位,这只能是六边形了。别提什么圆度误差了。如果你用脉冲控制伺服,响应速度更慢。对于这样的动作,理论上,只有步进电机能完成,因为步进电机基本没有响应速度的问题。可是现实中,没有这么大的步进可以让你不丢步 顺便说一下,这个要求,对控制卡也太高了,谁的卡再圆弧插补时的运算周期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要么降低速度,要么降低精度要求,否则,就放弃吧!

楼主:
TO 刘岩利:速度是1秒切两个孔,我写错啦。SORRY! TO xqg_wedm:固体脉冲激光器,移动聚焦镜实现光束焦斑沿切割轨迹运动加工出2mm的圆孔,您做过这类项目吗?

网友E:
那就是说,激光光源的光束用平面镜反射后射到聚焦凹镜,聚焦凹镜将激光反射和聚焦在工件平面上,聚焦凹镜要沿切割轨迹运动,平面镜也要沿某一坐标运动。 我见过和用过这样的产品,这是一种用绘图仪改制的东西,步进电机驱动,XY 轴每步为 0.025mm 。 绘图仪一般执行 HP-GL 指令,只有直线插补,没有圆弧差补,遇到圆弧便用内接正多边形代替。 这样一个东西,是拼凑而不是设计,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由于价廉,他大量的存在着。 回到你的求助问题,你是单件制作还是批量生产(批量有多大),是性能优先还是利润优先,是否机械结构已大体定案,只是寻求机电系统的帮助。 不同情况答案截然不同,单件制作不怕花钱和批量生产利润优先必然会是不同的方案,各位网友未必了解一些低挡但大量存在的激光切割机就是上面的方案。 X=线 Q=切 G=割

网友D:
聚焦镜是不动的,运动的是内部的两块反射镜,反射镜用两个电机带动,不是我们常见的步进或伺服,好象叫什么比流计马达,刻印速度基本上可以达到1000mm/s,当然这个速度也和焦距和激光的功率有关。重复精度在0.01mm左右。以前做过系统,在IC上刻字(英文)速度在200字/s。

网友E:
to fanfare: 可能是光线示波器的原理吧,改变磁场中线圈的电流带动镜子旋转,两面镜子的旋转角分别对应 X,Y 轴。 聚焦镜是不动的,那它的尺寸是否比较大。 如果是这个原理那和“伺服电机,控制卡,滚珠丝杠,控制器”完全不搭界,差补原理用得上,D/A 转换输出,接测量放大器到线圈。

网友A:
我现在算是靠电机控制吃饭,不过我真正的专业是激光。对于上面的两个方案,这个论坛里比我更清楚的人应该不多。 xqg_wedm的方案,确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方案,在需要一定加工精度的场合,都是选择这种方式。不过用绘图仪来改造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于fanfare的方案,这就是激光打标机的方案。国内的第一台打标机我就玩过,到现在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式确实速度快、成本低,但是,因为聚焦透镜的像差,基本没有精度可言,如果以丝为单位来看,有的产品甚至重复精度都有问题。把振镜用于有精度要求的加工,还是不要提了。 对于这里提到的要求,xqg_wedm还比较靠谱。 对于控制卡来说,每秒两个孔的速度就没有很大问题了,圆弧插补周期在一毫秒以下的卡不难找。 对于机械部分,国产的直线单元好象从来不标定位精度,只标重复精度的。生产厂家就卖不起激光干涉仪,测都测不了,用量块、千分表,(有的甚至是百分表),也就能测一下重复精度。而提到了圆度的要求,那么不妨计算一下对于两轴垂直度的要求,楼主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装配能力? 对于电机部分,步进电机因为基本没有响应时间的问题,因此动态的重复精度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而定位的绝对精度,完全取决于机械部分,感觉不是那么有把握;伺服电机如果用光栅尺反馈,定位的绝对精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伺服的固有特性会导致动态的重现性没有保证,加工直线这不会产生问题,但是加工圆就没有把握了。

楼主:
TO 刘岩利:你说的很正确啊!绘图仪和打标机的方案是不可取得。“伺服的固有特性会导致动态的重现性没有保证”伺服的固有特性有何缺陷?它不能保证重复性误差吗?你在哪家公司啊,可以系统的谈谈吗? TO xqg_wedm:切孔时平面反射镜不运动,孔径2mm,只移动聚焦镜使焦点沿圆的轨迹运动,光能量有点不对称,对旋切影响不大。单件生产,性能优先。

网友A:
“伺服的固有缺陷”,就是伺服的自身的重现性问题。与步进电机不同,伺服的重现性不是它的最小分辨率(步进电机如果细分数太高,也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是线圈的磁滞产生的,与伺服没有关系)。一般来说,伺服的定位重现性是分辨率的3-5倍,定位时间是伺服周期的3倍左右,这就已经是把伺服参数调整的很好了(如果把定位时间放长,重现性还可以提高)。而在动态下,重现性就更差。而圆弧轨迹依赖于两个轴的动态重现性。做这么小的圆,如果用伺服的话,需要把速度降得很低才能保证轨迹的重现性。 每秒两个孔,速度大概是每秒几十毫米,按说并不快,一个毫秒也就是几丝的距离。而通常的伺服电机速度响应周期就2毫秒,要响应到位,一般来说要2-3个周期。做圆弧的时候,速度是实时变化的,而您要求圆度误差是5丝,用伺服难度比较大。当然如果您有钱,也可以找到响应速度是几百微秒甚至更快的伺服,但是价格差的就不是一点了。

网友E:
to NCLT: 行程 50*50mm 不算大 重复度 0.01mm 须警惕 加工 D 1-3mm 圆 也不算大 误差小于0.05mm 加工效率 2个/sec 单件生产,性能优先。 我的建议是: 买个步进驱动平台,工件放在平台上运动,聚焦镜都不必动,精度又高又省事。 买个现成的配步进的数控系统,不用自己开发软件,如果只切圆,连编程软件都不需要,如果要切复杂图形可配 CAXA WEDM ,或 BAND5 WEDM ,EASYCAD 等编程软件。 买东西你去找商家,我不是,坛子上多得很,你自行选择,但要言明能配好激光切割才作数。 如果有技术问题还可以找我细谈。

网友A:
我是在北京,不过,今天晚上就出差去青岛,要下周才能回来。 在您提出的指标中,定位精度、重复精度、圆度、速度,放宽任何一个都有办法。我可以做圆(直径0.7mm);可以保证圆度,可以保证重复精度(+/-3微米),可以保证速度(1m/s),而绝对精度,您自己有办法测试吗?我自己测过一台,用光栅尺校对,精度可以保证在1丝以内,但是,厂家的规格是两丝半,也就是说,我不能保证交到您手上的那个精度能满足要求。 补充一下,1m/s是空载的速度,而且如果考虑到加速度,在50mm的范围内根本加不上去。空载加速度是1G。

楼主:
谢谢各位。 TO 刘岩利,xqg_wedm:重复精度或定位精度可以放宽至50um,速度也可以放慢一点,得于激光脉冲频率和单脉冲能量相匹配。圆度误差50um是5道吧?伺服系统的控制精度不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制卡吗?伺服电机的加速性能不是很好吗?"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网友E:
看来你认定了伺服,其实在机加工领域,用伺服的一大理由是,伺服可承受较大的和变动的机械载菏,因此象高档的车床,铣床等都用伺服,但小设备如仪表,打印机,磁盘驱动器等大量用的是步进驱动,激光和电火花加工为无切削力加工,机械载菏小并且不变动,你要求的行程为 50*50mm 不算大,精度若为 50u 那也不算高,用步进完全可以胜任,步进电机整步的最高启动频率可达 3000HZ 以上,即 0.3ms 左右(细分步的响应还要高几十倍),是比较快的。不必费钱又费事性能也未必好去用伺服。 如果你买运动控制卡,一般还要自己研发一个数控程序,其中包括 G 代码解释程序,G 代码磁盘存取,编缉,调试时的前后左右运动,开关激光,冷却,一些参数的初始设置等等。 你也可以买现成的数控系统,这样你就可以省事了。 其实本人最近一直在开发数控切割程序,请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uploadImages/20051223422018111.jpg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uploadImages/20051223422018111.jpg

网友C:
TO:NCLT 您为什么老跳不出伺服电机+丝杠传动的圈子呢?您的系统必然是一个频繁定位、短距离定位的应用。有没有担心设备使用一年以后出现的种种问题?

楼主:
因为伺服电机+丝杠传动比较普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请各位多指点。小弟初次做没经验。

楼主:
TO patrik:你给我发的“直接驱动式步进马达”邮件附件打开后是空白的。重复度可以放宽至0.05mm。

网友A:
to NCLT 关于伺服电机的那几句话是卖伺服的人说的吧。话理论上是没错,(不过,你真让他把带载的松下加到3000转试试,几毫秒?他自己信吗?)能说伺服的性能在控制卡上的,一定是卖松下的,松下可以说是常见日本电机里最烂的。所以,要把客户的注意力引到控制卡上。谁用伺服+丝杠的结构走过1mm的圆?伺服的运动滞后是其固有问题,用好的控制卡可以缓解这个问题,甚至通过前馈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伺服的响应速度是谁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而步进电机就没有响应速度的问题,而且,步进电机最大的缺陷——失步在激光加工领域也完全可以避免(因为没有加工应力,所以完全可以通过工艺参数的选择来避免失步)。可以这样说,用步进电机+丝杠的结构,在半年内绝没有问题。经常加工这么小的圆,半年后,丝杠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要相信丝杠寿命,那是指全行程均匀磨损的情况,你认准了1毫米玩命磨半年,肯定完蛋。

楼主:
TO patrik:你给我发的“直接驱动式步进马达”邮件收到了,谢谢!

网友F:
to: NCLT 用丝杠和伺服电机肯定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你的精度要求也不高,重复定位精度才5道,你的定位精度最多也就25道,如果机械有误差,完全可以让控制器来补偿,而且你的设备加工是非接触式加工,机械磨损不会很严重。不过建议你千万别用松下伺服这种低档次的产品,至少要用安川、三菱以上的伺服,欧美伺服最好。(本人对各家伺服电机的看法只是根据自己的使用喜好而言,并不否认其某些优势) 用步进电机我倒觉得需要慎重考虑:因为你的设备频繁换向的关系。 另外向你推荐一款运动控制器,英国Trio运动控制器MC206或PCI208,他的开发软件里包含能把ACAD/CAM推行直接转换成加工程序的软件包,可以简化你的加工编程,硬件上还有一路模拟量可以直接控制你的激光。方便的话到网站:Http://bjyes.gkong.com上下载说明书。

网友A:
to 钟秀斌 对于您的说法,个人有点疑义。用伺服加丝杠的模式,对于重复定位精度和绝对定位精度都没有问题,甚至把您说的指标再提升一个数量级都不会有问题。动态响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一个对圆轨迹变形量的要求,1毫米直径的圆,用伺服来走,相对变形有多大? 接触伺服有三年了,之前用了两年的步进电机,我认为,伺服与步进相比,无所谓优、劣,各有适当的应用。对于这样的应用情况,个人认为,高细分的步进电机肯定比伺服电机的效果好。至于您所说的因为频繁换向不宜用步进,这一点,我就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了。到是伺服在运动中换向会导致位置不能真正到达折反点(所以圆会变形)。 再说一下丝杠吧,丝杠有误差、有背隙,可以在控制器上补偿,这在理论上是对的,多数应用也没有问题。我对您推荐的控制器也不熟悉,不过它能对全行程不同位置上不同的背隙进行自动补偿吗?我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做过这样的机器,全行程是200*200mm,但是真正工作时,只在几毫米的范围内反复移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机器过了半年到一年以后都出了问题,在全行程上,丝杠的背隙不一致,经常用的地方,背隙比较大。而且由于每次使用时,工件原点的位置是在行程中间附近任意定的,所以背隙的变化也没有规律可言。

网友G:
真是我的偶像,您收徒弟吗,老刘?

网友F:
TO:刘岩利 关于您说的“在2000年的时候做过这样的机器,全行程是200*200mm,但是真正工作时,只在几毫米的范围内反复移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机器过了半年到一年以后都出了问题,在全行程上,丝杠的背隙不一致,经常用的地方,背隙比较大”事,确实存在。但我觉得那不是您的责任,也不是设计的责任,是工厂维护的责任。背隙问题在工厂每年进行机械设备维护适都需要调整。设备出厂时也需要提供这些说明。 另外要是您没有回复我,我还真没仔细注意斑竹的要求。我认为关键的不在于你我说的这些问题,而是激光切割加工时材料变形量应该不止5道(如果是金属),对设备精度提出这个技术要求,本人认为属于无理要求,它的要求应该还可以宽的多。 关于方案选择,本人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

网友H:
我曾经在一家做美国Universal激光雕刻切割机的贸易公司呆过。 美国的这家公司采用的是步进电机。参见www.universal.com

网友A:
to 钟秀斌 对于我之前的那个项目,不能认为是使用中的维护问题。大致对位一次以后,就在几毫米到十几毫米的范围内反复走上几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丝杠本身不是什么好主意,当时只是受限于成本,毕竟要间隔5丝定位一次,一秒定位几十次,用步进电机加丝杠是最便宜的方式。而且,对于全行程上背隙不同,而且差异较大的情况,有什么很好的调整方式吗?用双向带预紧的螺母吗?有效果,但不是很好。 激光加工时材料变形不止5道?这句话您还是删掉吧。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学激光专业的,楼主应该也是对此有所了解,这话离谱。 方案选择,当然没有死活的问题,任何方案都可以部分的实现要求,任何方案都有利与弊的两个方面。对于利与弊的权衡,会由于立场和知识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在这里,也就是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弊都说清楚(谁也不会反过来说的),当然不能胡说,由用户自己来选择就是了。我认为,对于楼主的要求,如果有钱,就买步进直线电机,如果没钱,就用步进电机加丝杠。对于控制卡,用个好一点的也就是了,品牌太多,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接触过的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小弟受益非浅。大致情况我有个了解了,明天我要回家过年啦,提前祝各位春节快乐,恭喜发财!我初十回北京,到时再定方案。望大家常来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