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参数的检测

楼主(2005-01-19):
定购了一台高压电源,技术指标给出了一些参数: 温漂 时漂 电压调整率 负载调整率 这几个参数我到底怎样来检测它们是否达标了呢? 谢谢

网友A:
我以前是生产电源的,以上参数大概是: 1.温漂: (1).测试目的:确定元件、设备和其它产品耐环境温度变化的能力和在环境温度变化期间的工作能力。 (2).测试条件:按GB2423.22 “试验Nb”进行。a.温度严酷程度取表达1规定的工作温度上下限值,一般取0℃和40℃在低温下和高温下的实验时间分别是0.5小时。b.试验箱在高温时的温度误差不大于3%的设定值。低温时的误差不超过8%的设定值。c.试验箱的温度升降变化速率应在1±0.2℃/min。循环次数为5次,每个循环由两个转换时间和两个实验时间组成。 (3).测试步骤:a.先按有关标准要求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初始检测。b.将受试产品按正常使用位置放入试验箱内,连好相关电线如:电源输入线、电阻负载等。 c.设定试验箱的工作步骤,如:40℃/1H;0℃/1H;40℃/1H……一共五个循环,然后试验箱开机实验。d.当实验箱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如40℃),给样品加电进行条件实验,并开始记录。e.在条件实验中需要如实的记录当前室温,样品输出电压,及试验箱的温度,采用《Q/PGB.46》表格。f.进行条件实验后,需要进行1~2小时的恢复程序。(4).最后检测:a.在测试过程中,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不得超过额定输出电压的5%,或由型号产品标准规定。b.机械外观检测。c.综合电气性能检测。并记录相关表格《Q/PGB.43》d.检测工作应在恢复阶段结束后立即进行。除非有关标准另有规定,一般所有参数应在30min内测量完毕。 (3).5 产品低温工作实验 (1).测试目的:提供一个标准的试验程序,以用来确定产品在低温下工作的适应性。 (2).测试条件:按GB2423.1 “试验Ad”进行。受试样品须进行初始检测,严酷程度取表3规定的工作温度下限值。在温度达到规定值时,接通电源满载工作,在输入电压上下限各工作3小时,恢复时间2小时,然后进行最后检测。 (3).测试步骤:a.将处于室温的试验样品在“准备使用”状态按正常位置或其它规定放入试验箱内,各个产品间要留有间隙,分布要均匀。b.将试验箱温度调控到试验规定的温度,箱内温度下降速率为不大于1℃/min(不超过5min的平均值),达到条件试验规定温度后,使试验样品温度达到稳定。c.当箱内温度达规定值时,对样品加电进行测试记录。d.一般在输入电压下限测试3小时,再转到输入电压的上限测试3小时,每0.5小时记录一次输出电压和箱温,记录表见《Q/PGB.46》。e.条件试验结束时,应进行恢复程序,恢复时间一般为1~2小时,视具体情况而定。f.恢复程序结束后,马上进行最后检测。4).最后检测: a.在测试过程中,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不得超过额定输出电压的5%,或由型号产品标准规定。b.机械外观检测。c.综合电气性能检测。并记录相关表格《Q/PGB.43》d.检测工作应在恢复阶段结束后立即进行。除非有关标准另有规定,一般所有参数应在30min内测量完毕。 2.时漂: (1).测试目的:提供一个标准的试验程序,以用来确定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 (2).测试条件:按《开关电源企业技术标准》Q/JS0007-2004 A/O “试验1.10.1”进行。a. 试验环境为:温度15~35℃;相对湿度45%~75%;大气压力86~106Kpa。b.受试样品须进行初始检测。c.输出满载持续工作8小时。d.在输入电压上下限各试实验一次。 (3).测试步骤:a.在室温下,将试验样品放到电源老化架上,进行额定最大负载持续工作。b.用数字万用表每隔15分钟测量一次试验样品的输出电压,并记录到《Q/PGB.46》表格中。c.当持续工作8小时后,应该改变输入电压再进行第b步骤。d.当实验完成后,进行数据整理。时间漂移按公式1计算: ……………………公式1式中: U——输出电压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Uo——直流输出电压;St——时间漂移。 3.线路调整率:满负载时进线最低电压到最高电压. 4.负载调整率:负载从0%到100%时,输出电压变化率. 其实电源整机的参数测试步聚非常多,并且会涉及到专业测试设备.到客户手中是无法做相应之检测的.建议您满负载老化8小时再做些电参数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