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安装Intouch8.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5-01-19):
在安装Intouch8.0过程中遇到了以下错误: "错误1920,服务Network DDE DSDM(NetDDE dsdm)的启动失败,请确认您是否有足够的权限启动系统服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安装过程当中,有误操作,你重新安装一遍,就OK

网友B:
xp的sp2不支持8.0,卸载sp2

网友C:
在计算机管理的服务里将Network DDE DSDM(NetDDE dsdm)服务打开并设为自动即可。

网友:
Intouch的网站下面有Window XP SP2的补丁下在,装了补丁之后Intouch8.0 就可以在Window XP SP2下正常工作了

网友(2005-02-18):
有那位朋友需要这个不定的话,请留下email地址,给你们发过去

网友D: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找到管理工具,打开“服务”选项,里面就可以设置Network DDE的状态。

网友E:
安装intouch8.0 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E:
安装intouch8.0 时出现的问题?安装intouch8.0 完成后,运行时显示"wm.exe"错误,是怎麽回事?

网友D:
这个到没有遇到过,重装一遍了

网友F(2005-04-14):
把"服务Network DDE DSDM(NetDDE dsdm)"打开就行了.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查找Network DDE DSDM,之后双击,把\常规\启动类型中在改为自动即可。试一试。我曾遇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G:
谢谢!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H(2007-03-20):
请问运行windowmaker时显示"wm.exe"错误,是怎麽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