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的timer???

楼主(2005-01-19):
大家知道ifix中的timer使用非常方便,我想问一下为一个ifix画面添加一个vb窗体后,是否可以在这个窗体中添加timer控件呢?如果不能,那么我是否可以将窗体与ifix画面中添加的timer联合使用呢?用什么方式将二者联系起来呢?变量?控件的事件? 请高人详细解析。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timer做什么用,其尽量不要用,用调度比较好

网友B:
请问在使用调度时脚本程序中如何使用控件,还是不能使用? 谢谢!

网友A:
调度中我没用过控件。也不太清楚,你可以打开某乙画面

网友C:
应该是控件上使用timer吧,也就是控件中使用调度吧,思路挺新的,做出来了告诉我学习学习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