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SQL数据库怎么连

楼主(2005-01-19):
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保存时间比较长的历史数据,MCGS的原ACCESS数据库不够用,请问怎么连SQL的数据库 我的邮箱wuguo1501@163.com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网络版那可以直接存储到本机和其他机器的sql数据库中,如果是通用版那么可以利用存盘数据提取构件将数据提取到sql数据库中!具体的可以咨询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