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电磁阀工作过程

楼主(2005-01-19):
我理解的两位三通电磁阀工作过程:电磁阀接受控制信号后,一路通,另一路关,将信号传给定位器,使阀工作;当一旦故障,马上切换到另一路通,阀门的执行器通过与电磁阀导通放气,使阀门迅速达到故障关或开。 理解的模模糊糊的,有几点不大明白:电磁阀的两位三通,两位两通。。。之类是只的什么,我刚才理解的两位三通只有两通路啊;还有常开常闭又指什么?为什么通过电磁法比定位器使阀工作更迅速? 新手,问的可能太没水平,呵呵,还请指教。

网友A:
两位:指的是阀芯的移动有两个位置,即左或右,通:指的是通道数目。三位:指的是阀芯有左、中、右三个位置可以切换,对于中位又有O、H、Y等通路的连接方式。

网友B:
怎么前边说两个位置,后边又说三个位置呀,有点不理解,能不能更详细点。0,H,Y又是什么意思?谢谢解答!

网友C:
你说的常开和常闭是指什么而言的 ? 电磁阀还是调节阀或切断阀?

网友A:
比如:三位四通电磁阀(气动、液压用)中位为O型,阀芯有三个位置,用于操作双出杆气缸(油缸)三位四通电磁阀阀芯左位时,气路连接后,气缸向一侧运动,阀芯右位时气缸向另一侧运动,阀芯在中间位置时气缸停止。

楼主:
谢谢,好像明白点了,那么我理解的电磁阀工作过程是否正确呢? 因为我工作跟阀门有关,所以我询问的是电磁阀对阀门具体工作过程。我可以理解故障时候电磁阀对阀门的作用,那么没有故障时电磁阀是否也在工作呢? 常开常闭我知道阀门有,但不知道电磁阀有没有,电磁阀不也是阀么,我好像在哪本书里见过,但由于没看懂,所以也不知道确切内容,平常工作时电磁阀总应该有个状态吧? To 123wer 还想请教如果中位是H、Y型呢?我看过的资料没见过这些啊,呵呵,谢谢

网友A:
这些要看气动、液压方面的书,或者看机械设计手册等。所谓常、闭常开电磁阀和上面介绍的电磁阀是两码事,用于汽、水管道,主要起到开关作用,为了控制方便用电信号,而不采取手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阀门,调节阀有:阀芯有正装反装,们有气开气关、事故开事故关,定位器正反作用。切断阀有双汽缸单汽缸。阀电磁阀有常开常闭,作用在调节阀上一般起联锁作用,用在切断阀上起控制作用。

网友E:
常开是指电磁阀不通电情况下是通路, 常闭反之。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所谓电磁阀可以理解成在 阀门本体上加一套电动的执行机构么??

网友G:
朋友如有需要我们可提供电动两位三通阀,网址:http://www.kld.cn 天津开利达控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3132075050

网友H(2005-05-25):
有问题可以上广方气动(www.airdrive.cn)论坛上发布求助贴,有专家为你解答,谢谢!

网友I:
常开常闭 是指电磁阀通电情况下 的状态

网友J:
123wer说的很是内行!

网友H:
楼上的讨论的很热闹啊,呵呵!,我来发表下意见咯。   换向阀的常见类型有如下几种:    1.按出气口分:二通、三通、四通和五通;    2.按工作位置分:二位和三位。    3.按控制方式分:气控和电控、直动式和先导式;    4.按被控介质分:流体阀和气体阀;    5.按功能分:常闭和常开、中封和中泄及中间供气;    6.按结构分:有截止阀和滑阀; 下面我来讲一下阀的工作过程,气动行业说的电磁阀基本上都是电磁先导换向阀,工作原理就是控制阀先导部分气孔开断(开断的时候阀活塞两端压力不同)来实现活塞的换向,表达能力有限,只能这么写咯 -------------------------------- 专业液压气动社区www.airdrive.cn

楼主:
lornstar:   2005-2-3 9:38:00    常开是指电磁阀不通电情况下是通路,   常闭反之 大熊熊:   2005-5-25 21:30:00    常开常闭 是指电磁阀通电情况下 的状态 有点矛盾??lornstar对巴?

网友K:
我建议这位朋友应该看看电磁阀的结构,如果你看看一些比例伺服阀,就基本上会把你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L:
常开是指电磁阀不通电情况下是通路, 常闭反之,和通常意义上控制所指的常开常闭相反。 电磁阀几位几通的定义:举个例子,二位五通电磁阀,阀芯可动作两个位置,叫二位;一共有五个主要气孔(1进气输入,2出气,2排气口),叫五通;依次可以类推。 5/2通电磁阀还有单、双电控(气控)之分,区别在于单电控阀体内有弹簧,靠此弹簧来复位(到其中一位),也就是单电控电磁线圈上失电此位无自保持能力;双电控两个电磁线圈,失电保持,需要线圈得电换向。 依此类推,三位五通阀就是有三个位置;除了5/2阀给输出口的两个位置,另个位就是1楼讲的中位(O、H、Y),用汉语说就是两个线圈都没信号时,阀芯(5/3阀芯两边有弹簧控制)处于中间位置的状态(中间封闭、中间加压、中间卸压),具体大家可想象;

网友M(2008-10-14):
1楼的说的很明白,如果能结合图纸就更好了.因为我们干活的时候看图都是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