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供水问题

楼主(2005-01-19):
我做恒压供水,不想用PLC,听说三肯变频用来一拖二或一拖三要用供水基板,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您可以选择丹佛斯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VLT7000系列!http:www.bianpin.com

网友B:
我用的就是三垦最多一拖四,变频循环启停

网友C:
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啊,只要是带PID功能的都可以啊!顺便问一下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啊!

网友D:
我讨厌三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三恳的,要知道其他很多变频器并不需要专门的供水基板。

网友E:
ABB 西门子 科比 丹佛斯 瓦控等的一些型号变频没有用供水基板。通过编程参数设定就可完成一拖二,无需增加任何成本。 一般用PLC和恒压供水控制器还考率了手动的备份方案,就是变频有故障后,仍能保正工频下供水,不影响生活或生产用水。

网友F:
你的水泵功率不大的话,可以选用森兰的变频器,选用功率大点的,控制起来很方便,我用过他们的,控制图很容易的

网友G:
教父2你是什么东西,说日本三垦变频器不好。

网友H:
三垦机器可以做到一拖七。用起来不错,国产的一家品牌在切换时整机停车,没办法换了三垦,如果要一拖二国产,国外机器都没什么问体,如要一拖多请慎重选择。

网友H:
北京时代变频器本身就有1拖2功能。型号TVF2000。联系;13969966871

网友I:
如果水泵功率在3~7.5KW,一控二~!可以选用ABB的变频器,PFC控制宏即可达到要求

网友J(2006-03-22):
 可以用Danfoss VLT7000 或森兰的SB12   SB61

网友K:
   一般的国产变频器都可以做到一拖三或拖六的,我指的是不用PLC。这又不是很难的技术
  在广州做变频节电改造020-39730256

网友L:
获得更多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M:
三垦最多一拖四,变频循环启停,加一块SWS供水基板就好,通过调试变频器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使用了,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M:
三垦最多一拖四,变频循环启停,加一块SWS供水基板就好,通过调试变频器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使用了,效果还不错的!再不清楚的话,我的QQ:55585002

网友N:
三垦应该可以带到7台的。可以选用供水控制器,配一普通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一拖多。循环软启
时代变频可以带两台机器,但是是通过继电器切换的,不是软启
三垦机器还是不错的,不过是日货,我不喜欢用

网友O:
可以用TD2100.不过要看预算.有点贵.功能还可以.

网友P:
各位大侠都勇猛无比,晚生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380V280Kw的水泵3台,或更高功率的电机,谁做过变频1拖3,变频工频切换是怎么解决的,老是把总断路器顶跳闸,这个问题把我愁死了,我用的是ABB的ACS800变频器。不要从理论上讲啊,理论上李春发老师早就讲了,有实际做过得没有,请赐教。
humingjun1973@163.com

网友Q:
打倒该死的日货

网友R:
看来搞供水的兄弟还很多呢!
有个搞供水的专业网站,做的很全面,有空过去看看:
www.gotogk.com

网友S:
第1台泵频率到工频后--频率到达继电器-自由停车-断开变频器接触器--短接工频接触器-然后启动第2台泵.

网友T:
三肯供水机板有点贵

网友U:
一般的变频器都能实现这种功能,但水泵电机功率最好别太大。

网友V(2006-06-28):
西门子的也可以啊

网友W:
用宁茂的RM-5G系列,效果不错,不少国际泵浦制造厂(丹麦)也是配合宁茂的变频器来使用,详情请看http://www.rhymebus.com.tw/cht/energy/pump/index.php
联络电话:0574-86321998 分机:603 黄富樟

网友X:
尽量不要用日本的东西

宏观:

网友:
大功率一控多泵,在加减泵时不要将变频泵转为工频,再变频另一台泵.应将备泵工频起动(加软起动器最好),依此类推,直至恒压.减泵时也一样.变频轮换时,应设在低频段或夜间用水少时,不要在加泵时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