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请教!温度防浪涌保护器

楼主(2005-01-19):
各位大虾,我现在要使用过电压浪涌保护器,目前知道几个国外的品牌!但是不清楚他们的底细,希望大家给点帮助,说说你们的看法!题过参考!江湖救急!感谢先!我知道的产品有: DEHN,OBO,西门子,德国菲尼克斯,英国furse。国内的还不太了解。

网友A(2009-08-07):
设置电涌防护器的仪表
1)安全仪表系统的现场仪表端应设置电涌防护器;
2)变送器现场端应设置电涌防护器;
3)电气转换器、电气阀门定位器、电磁阀等现场电信号执行器类仪表端应设置电涌防护器;
4)热电阻现场端应设置电涌防护器;
5)电子开关现场端应设置电涌防护器;
以上各项的控制室端都应设置电涌防护器。
8.2.3不设置电涌防护器的仪表
在本规范第8.2.1条的条件成立的情况中:
1)热电偶现场端可不设置电涌防护器;
2)触点开关现场端不应设置电涌防护器;
3)配电间及电气控制室来的机泵信号可不设置电涌防护器。

网友B(2010-01-21):
菲尼克斯西北区核心分销商 西安研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党文祥 029-88344519分机815 QQ:59213737 现货价优!非诚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