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omron CPM1A-40CDR-A故障

楼主(2005-01-19):
一台闲置omron CPM1A-40CDR-A接通电源后PWR灯亮,ERR灯一直亮,RUN灯不亮。检查内置电池不足2.0V用一5.5V电池更换故障依旧。请问是无程序引起,还是PLC坏?因无与电缆无法检查程序,请教电缆制作方法,望各位师傅指教,不胜感谢!!!! 我的邮箱地址是wuaibo888@126.com

网友A:
个人认为ERR亮有两个可能: 1、PLC内部模块故障,属硬件电路的问题 2、无执行程序或程序有错 连接电缆的制作方法请到网上搜索一下,不难找的。电子市场也有的买。祝你好运!

网友B(2005-09-17):
奇怪,CPM1A-40CDR是么时候有内置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