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

楼主(2005-01-20):
各位仁兄请帮忙:我有十台数显表,2台无纸记录仪,想通过监控软件实现计算机监控,仪表都是485通讯,帮忙我用什莫通信电缆,如何连接,是否加信号吸收电阻?如何加,加多大的?最好以图视之。 小弟先谢过了 邮箱:zhangchunpo_96@163.com

网友A:
用带屏蔽的通讯线,如ProfiBus专用的通讯线; 如果通讯口为COM口式的,可采用西门子的缆头,如过只是两线式的,最后一个要加电阻,具体多少忘了

网友B:
大多情况下,终端电阻120欧姆左右

网友C(2008-06-23):
             带屏蔽的通讯线

网友D:
带屏蔽的二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