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求助方案]检测玻璃中的气泡!

楼主(2005-01-20):
现有一个项目,就是检测平板玻璃中气泡的大小和分布情况!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搭建系统,软件开发难度如何??

网友A:
软件自己开发比较难,可以查询blob方面的文章,各大图像处理公司的软件里面都提供blob分析,用起来很简单。可以计测大小和分布情况

网友B:
肯定不能用成品。因为不可能达到厂家的要求。 因为图象的处理要占CPU时间,用PLC什么肯定不行。所以要一台PC专用。 最好的办法是视检横切加速收片做在一个系统里,这样可以花切,送到不同的支线收片。 QQ18775396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打算用什么参数来表达玻璃中气泡大小和分布情况? 可以用CPLD和FPGA来实现,再不然用PC机;

网友D(2005-03-21):
我们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联系电话0755-82291845。

网友E(2006-12-13):
CPLC和FPGA指的什么?谢谢

网友F(2007-11-27):
买成品吧

网友G:
软件开发比较费时间,可以先用成品搭建,下一步再开发

网友H:
速度多少嘛,有没有3000件/min

网友I(2008-02-25):
你好,我们也需要玻璃气泡检测的设备,你能提供相关资料么?谢谢!
我的地址 云南大理巍山五里坡工业小区华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罗建伟 672400 谢谢

网友J:
FPGA可以实现 (这个应该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吧)

网友K(2008-03-31):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成熟的机器视觉应用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或者联系我们索取相关资料。谢谢!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13510475931
贸易部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英达利科技数码园B栋611-612室
TEL:0755-88321350-821 FAX:0755-88321351
HTTP:www.visiondragon.com MAIL:yangjianp2001@yahoo.com.cn
QQ: 1253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