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进口设备的改造

楼主(2005-01-20):
我公司现有15台液压设备(国外的),PLC控制,泵电机50HP 460V 60Hz,现工厂电源为市电,如何改造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最省事的方法是用相同转速、相同功率的电机替换原电机。

网友B:
可以经过计算,将老的电机折算出新型电机!如需帮助请在www.cnuvw.com留言!

网友C:
这15台液压设备(国外的)是否已在运转,你们不放心,到网上验证一下,还是到货后尚未启用,寻求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