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原边与副边零线是否能接在一起?

楼主(2005-01-20):
请问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的零线能否接在一起? 原边的正弦电和副边的是同步的吗? 会不会副边的比原边的慢一个相位角?

网友A:
可以。不一定。可能。

网友B(2005-02-22):
相位滞后的问题可以忽略。为了安全二者还是别接在一起。

网友C:
最好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D(2005-03-29):
原副边相位不能保证吧!最好还是别接在一起,安全性还是最重要的。

网友E(2005-05-10):
可以,如果没有其它电气连接的话 如果不考虑安全的话 参考自偶变压器

网友F:
老兄,单相还是3相的,功率多大

网友G:
零线可以接在一起,(零线接地够好)

网友H:
不要接在一起! 不安全! 在零线接地很好的情况可以考虑

网友I:
考虑接地问题,如果三相是接零保护。还有接地保护。如果单相电源看看自偶调压器的原理。

网友J:
可以工作,但很不安全

网友K:
如果是平面变压器就可以。 pcb_transformer@yahoo.com.cn

网友L:
必须有良好接地RO<2欧,否不可以

网友M:
可以是可以,安全系数很小!!!

网友N:
好象有这方面的标准。 对于机床上的单相控制变压器,多年前有过这方面的讨论,观点大概是(电网采用接零保护系统): 副边不接零有利于隔离,但在原边高电压串入副边时,副边电位会升高,出现安全问题; 副边接零,则在原边高电压串入副边时,可维持副边电位,或使保护动作。 具体结论如何,已记不清楚。

网友O:
我建议还是不接的好

网友P(2005-06-12):
能分开何必要接在一起?

网友Q:
不行接在起

网友R:
最好不接在一起

网友S:
无论如何应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