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5-01-20):
本人刚接触步进电机,想问问各位大虾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可以有哪些发生方式?

网友A:
双脉冲 单脉冲

网友B:
您是要研究控制系统吗?还是对步进电机应用感兴趣?

楼主:
是最近接到一个项目,要用到步进电机,我以前从没接触过步进电机.所以...

网友A:
上www.adtechcn.com看看 找雷生,他会帮你

网友C:
太宽泛的提法论坛很难一下说请,实际上你现在可能提不出问题。 怎么办,先到书店和图书馆充下电。 再在本页左上角的小空格中添上“步进电机”四个字后按一下“搜索”按钮,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步进电机”的条目,选择你感兴驱的题目浏览一下,然后可以就该条目的问题继续发问。

楼主:
现在把范围缩小点. 关于脉冲信号的产生,用单片机和PLC该如何实现? 如果用PLC的话,能产生那么高频率的脉冲吗?

网友A:
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 我司有单片机,它是怎么产生的高频脉冲,那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它能让你电机转

网友D:
如何实现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都能控制步进电机,看你怎么使用,最好还是用步进电机专用的控制系统啊!你想要多高频率的脉冲啊?

网友E:
你不用去关心脉冲的产生原理,只要考虑你对脉冲源的要求就可以了,主要是根据你的系统控制要求来选择。像晶体管输出型PLC一般都有两路最高100KHZ的脉冲输出。你对脉冲频率的要求有多高?另外,你也可以考虑用控制器或者控制卡来做脉冲源。

楼主:
totti:   2005-1-21 12:49:00    你不用去关心脉冲的产生原理,只要考虑你对脉冲源的要求就可以了,主要是根据你的系统控制要求来选择。像晶体管输出型PLC一般都有两路最高100KHZ的脉冲输出。你对脉冲频率的要求有多高?另外,你也可以考虑用控制器或者控制卡来做脉冲源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