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位置环增益增大后电机有异常响动,有影响吗

楼主(2005-01-20):
小弟在调整两个作插补运动的电机时(三菱HC-SFS152与KFS20),感觉1轴的滞留脉冲过大,于是将位置环增益加大,滞留脉冲小了,运行效果也可以了,但电机有吱吱的响动,自动调谐时没有声音,将机械振动抑制滤波器频率都试了,也不理想,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位置环增益调大后,伺服对指令脉冲的跟踪性能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但如果位置环增益过大,会导致伺服系统不稳定,发出吱吱声,这时你可以用三菱的伺服软件测试一下伺服的共振频率,通过参数来抑制,如果仍然不行,就只能稍微的减小位置环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