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寻找西门子伺服的高人帮助

楼主(2005-01-20):
各位大虾谁能指点一下,西门子的伺服驱动装置CUMC能否在单相电压下降容工作??比如说单相220V或380V下,带1KW左右的负载。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6-03-16):
力士乐的可以www.digup.com.cn

网友B:
这样可能不行.

网友C(2006-04-15):
肯定不行的,但是你可以加单相转三相的变频器,再加个三相变压器,其实你可以选西门子的其他类型的控制器的,xiandeshen@hotmail.com

网友D(2006-06-05):
力士乐驱动器可直连电网,范围2/3*220-3*460
西门子行吗?请告知!

网友E:
没有问题,我在公司做试验时经常这么用,不过要设置一下P71这个参数! www.simocontrol.com

网友F(2007-08-14):
取决于要驱动的电机的特性曲线,具体点就是你所求的电机最高转速时电枢电压是否在驱动器输出电压范围内(考虑直流母线低输入电压下的情况)。